这样加定位板是不是有用?

楼主(2014-01-20):
各位大侠,我在图中黄色位置加一个限位定位板 这个机械手在气缸运动时 是不是很稳定?如果不是很稳定,各位大侠可有方法,指教求救。。 这个机械手用了批量生产一些东西,不是很重,

网友:
我也做过类似的,但是没加上面的板,很不稳定,有时候卡住了动不了,当然也因为我们买的那块连导柱的那块板太长,再加上没有加工,有点变形,反来也没那样用了,也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不过你固定导柱的那块板最好厚点。

网友(点评):
恩,气缸缩短时晃动很厉害,但没有卡的现象,,晃动厉害怕把工件掉下来,,,

网友A:
感觉容易卡别

网友(点评):
经常实验,没有卡的现象,但就是晃动很厉害,,,

网友:
固定导柱的板除了三个筋档外,能否在二头也加上?同时朝外的一面折个边。
另外,固定5个小气缸就是一块扁铁吗?能否折边加强(折成类似于槽钢的样子)
不知有没有理,外行的人,从船舶的结构来看的。

网友:
最好还是用完气缸行程好一点,因为有些气缸内部也带缓冲。我一般是在杆上套优力胶。

网友(点评):
已经套了优力胶,,,刚才在车间自己调试了一些,在左边的两个直线导套,都相互往内靠紧一点,在拧紧螺丝。右边的两个直线导套同理。运动时好像摆动幅度降低了好多,,,如果不加定位板,使用的寿命不长,

网友(点评):
时间长了会松懈,会经常需要维修,加固定板就会好一些,,,

网友:
再上面加个导套是否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容易卡别

估计你用的是直线轴承不是铜套,晃得厉害原因估计就是存在导向不平行或连接板强度不够有轻微卡别,所以晃动着伸缩,建议连接板换成折弯件或槽钢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