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安装solidCAM 总是提示空间不足

楼主(2014-01-20):
如图,所有盘用了一边都不行,硬盘空间绝对够,还有除了C盘10G其余每个盘都剩几十G。版本solidcam2014  win7 --64

网友:
我的这个软件也装不到,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solidcam在win7上有明显的缺陷,需要开机按F8去除签名才能使用,建议用camworks

网友:
格式化硬盘,把c盘容量增加,最好是c盘装系统,d盘装软件上的“系统”。然后再再重装系统,把下载好的软件文件夹内(e盘),重装之前把硬盘各个区进行大清洗。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cam在win7上有明显的缺陷,需要开机按F8去除签名才能使用,建议用camworks

郁闷的是我连安装都安装不上,还没到不能用的哪一步

网友:
试一试,我也

网友B(2014-03-11):
俺是新手,想问一下,想装solidcam是否先要装solidwors

网友:
2014我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是新手,想问一下,想装solidcam是否先要装solidwors

不装SOLIDWORKS是不能装SOLIDCAM的,SOLIDCAM只是SOLIDWORKS的一个外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