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小孔加工刀具,不稳定,时好时坏

楼主(2014-01-20):
材料:lv12,直径5mm,公差+0.01---+0.027的孔,深16mm,圆柱面钻孔。
刀具:5.02mm的合金钻,
设备:star SR-20J走芯机,
参数:5000转,F0.05-F0.1,
问题:不稳定,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孔一头大,一头小,大的止规进,小的通规不进,且经常只有5.01以下,且一头松,一头紧。
求教各位老大,这个孔该如何加工?是否必须钻孔+扩孔+绞孔?这么做效率太低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和配套的钻头推荐?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2 13:42):
补充下,我们尝试过几种做法:
1.  钻+绞,下来发现容易止规进。
2. 4.8+5.02台阶钻,我想应该相当于钻铣吧,即目前方案,下来发现也不稳定,时好时坏。

网友:
是在圆柱面直接钻吗?你钻头多长?0.017的公差不建议直接钻。

网友:
我用过的合金钻头也就能保证正负2丝的公差吧。你这个要求还是太高了点。。5.00的钻头+5 H7的合金铰刀 也慢不了太多吧 报废率低很多

网友:
用成型钻头一步到位

网友:
钻铣刀+铰刀    O了

网友:
去试试欧美品牌的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孔的同轴度要求高吗,就用钻绞的话孔的同轴度和直线度都无法保证。

网友:
这个很难保证尺寸, 尺寸要求太严了,要是通孔就试试钻铣一体的刀具。

网友:
钻+铣铰刀,个人认为日本的品牌就可以了欧美的价格太高

网友(点评):
品牌刀具没有5.01这个尺寸的,我们的用量不大,也不会给定做吧。

网友(点评):
可以非标定做,但有最小起订量

网友:
不建议直接钻,钻→铰孔靠谱些

网友:
可以试试选用短一点的麻花钻,切削刃短一点就可以了,线切割把标准合金钻头一点再磨试试。合金钻头虽然刚度十足,悬伸太长还是会引起抖动等干扰问题,会影响加工最终的尺度的,选取尽量短的钻头可以进一步提高刚度。

网友A:
我们的设备也是star 走芯机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材料是不锈钢,钻头是三菱的高速钢钻头,我们是采用两头钻,效果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设备也是star 走芯机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材料是不锈钢,钻头是三菱的高速钢钻头,我们是采用两 ...

我们也是两头钻的,但是经常会不同轴,结果还是不能保证稳定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是两头钻的,但是经常会不同轴,结果还是不能保证稳定生产。

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刀具刚性的问题,还有就是光轴与导套间隙的问题,我认为后者影响要大

网友(2014-02-28):
不知道你钻尖是怎么样的,我想最好用U钻铣刀,然后合金铰刀。

网友:
         直接钻一般是排削不顺造成内小外大,可以试用内出水的钻头。或者加一道镗的工序。

网友:
定位孔刀具 可以选择螺旋定位钻铰,定心好  加工后的孔稳定性好

网友:
德国或者欧美的,我做这个德国刀具,质量和精度都比国产好很多,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