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穿线软管接口怎么接?

楼主(2014-01-20):
如图所示,外面是穿线的蛇形套管,里面是光纤,现在如何固定,使一根光纤穿出来出来,有哪位大侠卖这个或是用过,请指教

网友:
这种不是有配套的接头的?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2016-10-26):
有专门的波纹管支架和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