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铰刀加工粉末冶金材质,通常的寿命是加工多少米?

楼主(2014-01-20):
金刚石单刃铰刀,加工气门座圈,粉末冶金材料,通常的寿命是加工多少米?

网友:
一个 刀头多少钱啊,怎么是单刃 铰刀呢?

网友:
金刚石刀具加工有色金属可以,但是粉末冶金好加工吗

网友(点评):
是气门导管孔,确实是粉末冶金材质,但不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点评):
有同样疑问

网友A:
期望要多少啊?

楼主(2014-03-03):
引用 网友A:
期望要多少啊?

200到300米

网友:
用陶瓷的吧,加工这样金属要考虑粘性问题

网友:
粉末冶金的具体牌号要知道,如果含属于黑色金属类,不建议用金刚石刀具加工

网友(2014-06-20):
金刚石刀具一般适合加工有色金属,以及玻璃,碳纤维等不含黑色金属的材料。为了增加耐磨性可否试下涂层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