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刀具磨损还是崩刀?

楼主(2014-01-20):
最近做了一个铣刀盘,用来铣40Cr产品的一条槽。
刀盘装了8个刀头,刀头是用YW1硬质合金刀片做的。
不过铣2个小时后,刀头的前面和底面(红色圈圈部分)就变成了下图的样子,请教这是刀片磨损造成的还是崩刀造成的?如何解决?
加工参数:刀头线速度110米/分,每刀进刀量0.08mm左右,槽深为2.5mm。
期待各位高手指点,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我看这肯定是崩刀了,要是磨损的话不应该有刀的断裂痕得!

楼主:
谢谢楼上,是不是线速度太高了?

网友:
有个重要的细节,是不是每个刀片都这样还是就1,2个这样的尤其严重?

楼主:
回楼上,8个刀片有6个基本上变成这个样子,还有两个刀片比较惨,崩断了。

网友:
楼主你的产品加工 是毛坯还是粗车坯?

楼主:
回楼上,毛坯是是冷墩成型的,圆柱形(直径15mm,长30mm),然后再用上面所说的铣刀盘在这个圆柱形上铣槽。

网友:
是不是刀的角度有问题?

楼主:
刀头是用C215螺纹刀片做的,稍微磨了一下,基本保持原来的形状和角度。

网友:
是刚开始就出现上述情况吗?已经加工了成品出来吗?多少?

网友:
如是刚开始就出现上述现象,说明你的进刀量未把握好

网友:
你可以试试降低切削速度

楼主:
回暖阳:刚开始时是好的,铣床声音也比较轻,加工50个左右的产品后,铣床声音开始比较重,产品的毛刺和刚开始时候相比明显增加。

楼主:
另一个刀头的正面和侧面

网友:
很明显是崩了

网友:
崩刃,刀片材料不对口!

网友:
刀片材料,轴向和径向偏角。按道理,在圆柱体上铣槽用整体立铣刀比较好。用刀盘对刀刃的冲击太厉害。角度不好设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图片,我的应该属于case 2的吧。刀材料试过YT15等,还是现在的YW1耐用一点,只能选择盘铣,如果加工效率低了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图片,我的应该属于case 2的吧。刀材料试过YT15等,还是现在的YW1耐用一点,只能选择盘铣 ...

如果转速及进给都不能降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刀片各角度及刃口的粗糙度上下功夫。条件可以还可以上冷却液呀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你这个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可以在进刀的时候放慢速度。刀刃都吃到了在加快速度。另外可以弧形进刀。

楼主:
回wuhuyang,冷却液加了,用的是线切割用的皂化液。粗糙度?现在刀片是用砂轮磨的,没有研磨,不知研磨对改进刀片寿命有多大的帮助?

网友:
还可以试试改变刀片的前后角

网友:
刀片磨好了没跟搞好吧

楼主:
如果根本原因是由于冲击力太大引起刀尖崩刀,我想改成逆铣是不是会好一点(现在是顺铣)。但如果改成逆铣,由于铣屑厚度是由薄变厚的,我又担心刀头的磨损会变得比顺铣要厉害。

网友:
楼猪  40Cr材料 你选YW1的合金刀头,不对用YG6X的  刀头试试,应该比我 W1的好,还有刀头的前后角,是不偏大呀

网友:
可以考虑CBN材料作为刀片,耐磨性很好、硬度高,但是成本有点高
PCD刀具适应切削有色金属,我公司用过,切削60根特殊铜(抗拉强度≥650,屈服强度≥350),刀具几乎不磨损!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逆铣,切削速度80m/min,除了机床振动稍微有点改善外,刀具的寿命和顺铣差不多,只能加工50几个产品,50个以后产品的毛刺开始增加,机床的振动也开始加大了,显微镜下观察铣刀刀尖有明显的崩痕,郁闷阿。

网友A:
刀盘多大 ?刀片怎么装的? 机夹还是焊接刀片?

网友:
先磨损后再蹦刀的

网友:
很明显是崩了用W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盘多大 ?刀片怎么装的? 机夹还是焊接刀片?

刀盘直径70mm,8个刀片均匀夹装在刀盘圆周上,刀盘加上刀片后的外径约8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