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45#钢表面处理有哪些

楼主(2014-01-20):
镀洛影响精度,发黑太丑了,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常用45#钢表面处理还有哪些呢?

网友:
不明白,为何镀铬会影响精度。你需要哪方面的表面处理呢?防锈?耐磨?

网友(点评):
防锈 用什么处理?耐磨又用什么处理呢?镀洛层太厚当然影响精度了

网友(点评):
嘿嘿。。。老师说硬镀层需要算镀前尺寸滴

网友:
喷焊

网友(点评):
喷焊?第一次听说

网友A:
阳极氧化

网友(点评):
这个铝件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
氮化处理吧,镀铬是要考虑镀层厚度的,不能说是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不知道一般小厂能做淡化吗?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

那是铝件吧 ,不能用在45上

网友:
氮化一般热处理厂都能做,不贵的。

网友B:
镀铬影响精度?请问楼主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要求有点高了,虽说镀铬厚度以um计量,但是对2丝确实有点影响

网友:
表面镀镍磷,真空镀氮化钛,表层镀釉,镀锌,表面磷化。

网友:
不能简单说镀铬影响精度,关键是看你需要最终的精度是多少
镀前尺寸加上镀层厚度即是镀后的最终精度,镀层厚度可以在技术要求内说明,再确定镀前零件尺寸,没什么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铬影响精度?请问楼主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以前用过镀铬,测量的结果40mm长的76的圆柱有锥度,最大和做小差1丝多接近2丝

网友:
一般情况下表面处理都是用的发黑处理,处理好了其实也挺好看的!!除了发黑意外最简单的就是喷砂处理了吧!!但喷砂的成本比发黑高很多的,且两者之间区别不大,都是为了防锈,只不过喷砂能好看点!!

网友(点评):
像其他的镀各种材质以及氮化之类的方法,成本太高,而且一般也很少用镀层防锈的,像镀鉻,是增加表面硬度的,用他来防锈,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2016-06-07):
你想达到什么效果?耐磨?还是硬度?渗碳,渗氮,碳氮共渗,氮碳共渗。我想说,你想找的在机械手册表面处理那张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煮黑、渗氮、渗碳,调质

网友:
镀金镀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煮黑、渗氮、渗碳,调质

确定“渗碳”是45钢常用的处理?

网友:
你们都不提化学镍的啊?

网友:
用不锈钢做就行了吧

网友(2020-06-24):
|譬如朝露发表于 01-20 20:12不明白,为何镀铬会影响精度。你需要哪方面的表面处理呢?防锈?耐磨?
镀铬影响精度头次听说

网友:
电镀锌,铜、镍;发黑,电氧化,电泳,磷化等等

网友:
主要想达到什么效果,表面处理多,发蓝发黑、磷化、酸洗、化学镀各种金属与合金、TD处理、QPQ处理、化学氧化等。喷砂、抛5261丸、磨光、4102滚光、抛光、刷1653光、喷涂、刷漆、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