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钢的热处理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4-01-20):
看到书上和手册上,对于铸钢的热处理介绍很少,小弟有如下疑问,铸钢可以和碳钢一样调质吗,如果可以,ZG310-570的硬度可以到多少,看到有的书上说铸钢不能淬火,有的又说可以淬火,不知道哪个正确,铸钢件成型后到底用哪种方式去除应力,是退火还是正火处理

网友:
我只知道铸铁可以对工作表面做高频淬火,个人认为整体淬火好像没意义也容易,应该很脆吧,其他不知道,不好意思,帮你顶一下,希望高手能说说,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正火!

网友:
我们用到铸钢,一般都是调质处理。当然调质也是淬火加回火,机械性能手册上都有,怎么会脆呢?
脆不脆,可以参考冲击功,
我们做压力容器壳体,承受高压70MPa,没问题

网友A:
材质是铸钢吗?
若是,铸钢是钢材成型方法的分类,可以进行热处理,符合碳钢热处理的规律。
若是铸铁,就没必要热处理了,含碳量太高。

网友(点评):
去除应力,低碳钢用退火,高碳钢用正火。

网友:
希望高手说说,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是铸钢吗?
若是,铸钢是钢材成型方法的分类,可以进行热处理,符合碳钢热处理的规律。
若是铸铁,就 ...

小弟还有如下2问题想请教:
1.ZG310-570调质后硬度一般选择多少的区间
2.铸钢在使用的时候会对耐磨的地方进行表面淬火吗?

网友B:
5楼说的对,铸钢与普通钢都是一样的,只是生产来源是铸造形成的,大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只是增加了些自身特点(缩松/枝晶...),如何热处理取决于成份和使用场合.据手册中查一下强度与硬度对照可知大概.铸铁是能热处理的,不过也要看是哪一种,大多只是预备热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对,铸钢与普通钢都是一样的,只是生产来源是铸造形成的,大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只是增加了些自身特点(缩 ...

是不是意思就是铸钢与普通碳钢只是形态上的区别,只要主要成分的元素含量差不多,就可以进行相近的热处理呢

网友(点评):
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