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铅的剪切强度

楼主(2014-01-20):
纯铅的剪切强度是多少?

网友:
貌似很软的样子啊,小时候钓鱼线上会绑一个,直接砸上去就行了。记得有个牌号的钢,加了Pb进去,就是易切削钢了。
一般应用都是考虑它防辐射,或者电化学反应的性能上,含铅的电池、汽油,听说化妆品也含铅;机械性能上,因为密度比较大,倒是能做子弹,如果要穿透力强点,可以外面批一层硬甲,据说是锡,要么是做成合金了,不然锡也不是很硬,而且熔点不高,枪一发热还能把口给堵上,是不是叫炸膛?
额,扯远了,而且还没回答LZ的问题,白占位了,抱歉啊,哈哈。

网友:
查查手册吧。这个材料应用范围比较冷,相对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