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求助】关键字:倾斜轨道

楼主(2014-01-21):
原文:The motion is such that any small portion of the inclined track vibrates along a short, approximately straight path, which is inclined to the horizontal at an angle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track.

我的翻译:倾斜轨道上振动小段距离的运动,可以近似看成直的路程,它比倾斜轨道的倾斜角要大

问题:1.感觉翻译的不够连贯,特别是approximately straight path不知道该如何翻译。

网友A:
纯软件翻译:运动是这样的,在倾斜轨道的任何小的部分中沿其短,大致直线的路径,这是倾斜于水平成一个角度大于所述轨道的振动。

网友(点评):
= =!读了一遍,感觉毫无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软件翻译:运动是这样的,在倾斜轨道的任何小的部分中沿其短,大致直线的路径,这是倾斜于水平成一个角度大 ...

我觉得还好啊。

网友:
a short, approximately straight path,实际上都是对path的描述,一小段近似笔直的路径。
所以整句话翻译:运动可看作是,倾斜轨道上的任意一小部分沿着一小段近似笔直的路径上的振动,此路径(path)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略大于轨道(track)与水平面的倾斜角。

网友:
同意4#关于path的翻译,不过这里的vibrates是动词吧,the motion应该是主语,which 也是指的the motion. 是否可以理解成

当倾斜轨道(斜轨)上的任意部分沿着(以)近似直线的路径振动时,该运动与水平线形成的夹角要大于斜轨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