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模组选型问题

楼主(2014-01-21):
如图,连接板总长780mm,领导说绿色的两个滑块感觉太多,一个滑块问我可行不,我现在选的是kk100系列的,如果按照选型的力矩kk60系列一个滑块就可以满足了,不过这是静力矩,模组速度大概400mm每秒,我总感觉一个滑块会摇晃的感觉,还请前辈们指导!

网友A:
载荷很小嘛
我也觉得一个足够,如果不放心,加个配重块不得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荷很小嘛
我也觉得一个足够,如果不放心,加个配重块不得了

恩,这是kk100系列的滑块大些,而且最短行程的都980mm,我只需350mm,如果一个滑块的我就选kk60系列了,价格还便宜,但滑块要小些,我是菜鸟啊,还请前辈说说配重怎么加,加在哪?

网友(点评):
配重是加在滑块另外一边把?

网友B:
配重就是防止线轨一边受力,让两侧的受力均匀。

网友C:
怎么感觉这kk模组是上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重就是防止线轨一边受力,让两侧的受力均匀。

恩,那我只要保持平衡是否连接板还可以加的很长?配重放在哪也需要考虑

网友C:
KK模组里面不是有选配件:U型固定平台呢么?
看你这v=500,可以选螺杆导程是是10的,与你选的导程5的价格只差个十来块钱。
还有你这行程认识错了,你写行程是轨道长度,不是有效行程,有效行程需要减去滑块的长度。
综合你的情况,建议:KK6010C-500A1-F0CSOM(后面的一截是选配件,再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选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模组里面不是有选配件:U型固定平台呢么?
看你这v=500,可以选螺杆导程是是10的,与你选的导程5的价格只 ...

恩,多谢前辈,你说的U型固定平台附件里没有看到,你是指的加伸缩护套才加的那个连接座吗?选型细节我都研究了,这个没问题,我也是想选这个型号,只是担心滑座只有50X40的大小,连接模组的连接板有800X50的大小,这个比列担心会晃动,还有你选的精度是普通级的,普通级的定位精度选型没有给出,但我这个是压机整形,产品放进模具公差10丝以内,我选的是精米级的,还有前辈在那看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多谢前辈,你说的U型固定平台附件里没有看到,你是指的加伸缩护套才加的那个连接座吗?选型细节我都研 ...

不加伸缩护罩也可以加的,这个固定平台可以选的,是加在滑块上的,属于选配件。
你可以先用这个固定平台试用下,这些考虑的晃动都是理论上的。然后如果你用量较大而且还是认为固定平台小,可以订制一个,那样成本也不会太高。
我选普通精度是看到你所说的KK60速度在400mm/sec,这个速度是普通级的,是没有具体的定位精度,根据KK30的精度估计下,十丝差不多,如果你选用的是精密级的,价格怎么也要多个一千,若不在乎这些细小的成本,可以现用精密级的,等机子使用成熟,再尝试普通级的,可以跟供货商申请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多谢前辈,你说的U型固定平台附件里没有看到,你是指的加伸缩护套才加的那个连接座吗?选型细节我都研 ...

资料太大,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太大,上传不了

麻烦前辈发一份给我,邮箱liujk@pm-china.com,谢了

网友D:
为什么拿掉?成本还是怎么样?
他们提供的参数都是理想工况,实际上工况可能会恶劣很多。两个滑块可以保证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拿掉?成本还是怎么样?
他们提供的参数都是理想工况,实际上工况可能会恶劣很多。两个滑块可以保证 ...

成本一部分吧,可能领导觉得一个就够用的吧,现在选用kk60两个滑块的了,但两滑块紧贴着的,怎么都觉得没原来稳当,估计问题也不大

网友:
滑块挨得太近不是什么好事。其实你把这个负载,速度,加速度,寿命,给供应商,他们会帮你校核。

网友E:
HIWIN的轴不行,我们这里用过一次,驱动器容易坏,sensor还是外置的,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WIN的轴不行,我们这里用过一次,驱动器容易坏,sensor还是外置的,很容易坏。

您是买的整套的?我自己买马达和传感器会好些吗?

网友(点评):
这个牌子的轴不好,你用fujisan,robostar, 三菱,雅马哈。这些都可以的。等你用了HIWIN,到时候有你后悔的。

网友(2019-08-19):
选型主要参数:负载、有效行程、最大速度、重复精度要求等基本可以了。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这kk模组是上银的啊?

KK模组就是上银的啊,其他家仿制代替的会改个名字的,比如我家的就叫FF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