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测量,三坐标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精确测量?

楼主(2014-01-21):
螺纹测量,三坐标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精确测量?

网友:
杀鸡用牛刀吗?

网友:
测螺纹用螺纹规就可以了,厉害的用卡尺也可以。

网友:
大螺距肯定没问题,需要三坐标测量软件对螺纹测量的支持,关键是螺距5mm以下需要很小直径的测量头
正常情况下螺纹测量采用比较法测量,有单一参数如作用中径、单一中径、大径、小径、螺距、牙形角、圆度、锥度、导程等,也有综合检具如螺纹环塞规、综合测量仪等

网友:
拧拧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螺纹测量除了螺纹自身的特征值,还有相关的位置关系,比如螺纹的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测量除了螺纹自身的特征值,还有相关的位置关系,比如螺纹的位置怎么确定?

具体要求看图纸咯

网友:
LK三坐标有专门的辅助直接可以测,

网友:
螺纹位置的测量在三坐标上最好使用螺距法,即构造圆的时候每转过一定角度就计算好螺距的升降高度,让三坐标升降相应的高度,以确保测量点都在螺牙的同一齿高上。
具体可以参考以下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0cba9177336c1eb91a375dfb.html

网友(2019-08-27):
螺纹简单测量用螺纹规就可以 如果要更多参数及精度可以选用专门测量螺纹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