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Cr调质后又经冲压后的金相组织应该是什么?请教

楼主(2014-01-21):
45Cr调质后又经冲压后的金相组织应该是什么?

网友:
回火马氏体?

网友:
回火合金马式体,等轴晶粒.

网友A:
冲压后会改变金相组织吗?

网友:
还有45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压后会改变金相组织吗?

应该会,硬化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硬化了吧

^_^

塑性材料都可以实现加工硬化,这种材料硬化机理不是通过发生相变改变组织实现的,而是晶格内部因外力作用发生畸变,产生位错使得继续变形不再轻易发生,这样收到强化效果的。
金相组织变化:晶粒的沿受力方向发生变形是晶格扭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_^

塑性材料都可以实现加工硬化,这种材料硬化机理不是通过发生相变改变组织实现的,而是晶格内部因外 ...

额 是不是硬化硬度提高,韧性下降,金相组织变化,有可能两者都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