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移动门的结构,困惑

楼主(2014-01-21):
一般移动门原理如上图   门和滑块通过螺丝固定 ,滑块可以在导轨上滑动,从实现门左右直线移动。

而下图中  颜色为黑色的门为移动门,假如原理和上图相同的话,那么黑色移动门靠机床里边的白色护罩不是得与滑块干涉了?

在网上找了下面这张图纸,不知道是不是采用下面的原理?

由于公司零件都是外协的,一时半会也看不到数控机床,恳请大侠们赐教了

网友:
机床看不到,建议楼主看一下面包车的们的后边外部都有个轨道。

网友:
我记得下边的两个滑块好像用的是两个竖着的带有沟槽的滚轮,在光轴上滑动,轴承滚轮完全可以放在滑动门里边(滑动门是折弯的,有厚度)

网友:
某型号机床的防护门导轨,上导轨就是你说的那种方法,下导轨是这种结构,就解决了你担心的与里面的白色罩子干涉的问题了。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机床移动门应该还有结构可以设计。
仅供参考,请勿转载,谢谢。

网友:
移动门基本不用滑块和导轨的!大多用滚轮。

网友A:
你不会连你的结构都不清楚就来设计吧??走空还是好好看看机床的机构吧,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滑块

网友:
结构很多种的  底下结构滚轮的结构我们以前机床跟4楼所说的差不多  上边的有用滑块也有直接用滚轮的  就算底下部分用你搜到的结构  也是可以避开的   照片上机床的防护门有一部分是被门下那块黑色的围板给遮住了   下导轨部分肯定包含在黑色围板盖住的那一部分

网友:
一般有很多铁屑飞溅到门边上。所以见得多就是一有沟槽的滚轮在导轨上走。做的简陋的,就是一圆钢条焊在板上。下面还有空隙给铁屑和切削油漏下去,方便做卫生。上成可以是简易滑轨,也可以是一槽加一轴承或滚轮。省钱又好用。不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连你的结构都不清楚就来设计吧??走空还是好好看看机床的机构吧,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滑块

Hehe.  小弟 不才。碰到丽水老乡了。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一个扣槽
门是放在槽里导向的
没用过滑块

网友:
不错的结构,又学习了

网友:
不是很复杂的问题吧

网友(2014-09-11):
用轴承和滚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