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快走丝最近2天断了5次丝

楼主(2014-01-21):
什么原因?
断的丝摸上去有明显折痕,折的地方一般都比较黑。
求教~

补充内容 (2014-1-22 09:46):
切得是70厚45钢,间隔1+2+8 脉宽4+8+32 电流维持在2左右  断的那叫一个频啊...

补充内容 (2014-1-22 09:47):
电压在80左右
问题出在哪里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不好!!!

用的是同一卷丝...
只是这两天断的比较频 ,之前还算正常

网友B:
应该仔细分析一下
看工件材料有没有变化 材料内部是否有杂质
工件厚度
电流相对工件来说是不是太小了
走刀路径 是不是合理……

网友:
同意4楼观点,断丝原因很多要全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仔细分析一下
看工件材料有没有变化 材料内部是否有杂质
工件厚度

那个大神,我还是个新手,好多问题不清楚,向你求教行不?这边没有师傅都是自己琢磨的....

网友(2014-07-04):
请问你用的什么冷却液呢?导电块有深槽了吗?导轮有没有问题呢?工件割完后会不会卡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