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使用钳子装配很艰难,想做个钳子类扭簧专用治具

楼主(2014-01-21):
如图,扭簧,长脚需旋转约90度。扭力挺大,现场手工使用钳子装配很艰难。想做个钳子类扭簧专用治具,直接旋扭到相应角度再装配进去。

网友:
最终状态什么样?

楼主:
这个就是我刚做好的专用钳子,扭转的角度不够,长侧脚处扭簧会偏向一边,达不到要求。治具也精度不够,需再分析下受力情况。各位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
扭簧中穿一个轴,防止偏向。

网友:
不知装配空间

楼主:
装配好的效果,如图。短脚是在背后,难扭,做个样式吧。

网友:
1.将扭长臂的零件端头开V槽;
2.将转轴远离弹簧一些,增加开口处行程。
3.最好讲清楚撞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点评):
感谢热心回复! 请看清楚:1 V槽,这个简单不用提 2:转轴?看看最终产品,有很多干涉的地方,不是简单的扭转。

网友:
应该是古镇这边的东西吧?

灯罩夹,直接发过来我帮你安装吧!不用想你们多了。Q237411214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好心,只是拿出来讨论,没其他意思

网友:
切一截内径与弹簧外径相同的1/4圆管焊在弹簧右上侧下面的钳口上(钳口闭合后确定位置),焊接好内侧打磨平整,OK。

网友:
能否发个组件图,让我们给你提供些思路。

网友(点评):
图上看的清楚。谢谢兄弟好心,只是拿出来讨论,没其他意思

网友(2019-07-18):
掰板机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