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发生不良,求助

楼主(2014-01-21):
我单位加工一批小冲压件,发生尺寸不良,如下图中绿色标注处。图片可能不太清楚只是画了草图,要求双边公差都为3+-0.05mm。现发生批量不良,(如一边尺寸为2.93、另侧为3.07)。考虑是定位不准、送料不准造成,如图示中的定位是否合理,或如何改进。如果零件横向放置应该可以避免,但是考虑会浪费材料所以只能竖直排列。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这个冲压上问题和发帖问题都差不多,同样是看不清楚意思。

因此,暂时解决不了。

网友:
是不是上模与下模间隙没调好?

网友:
你图上标的是什么

网友A:
楼主,您好,方便介绍下您采用的冲压机器吗,还有顺便介绍下冲头的结构。一般来说,冲出来这种情况,可能会是定位不准、送料不准,也可能会是冲头刀口不锋利造成的。说到定位不准,就等说说你的定位工装选择是什么,你选用什么定位基准。送料不准,说说你采用什么送料方式???楼主,其实你很多东西没有表述出来,所以比较难分析出来。暂时只能仅凭借经验稍微说两句。

网友(点评):
这问题和冲压机木有啥关系。 加定位也难搞定。

网友(点评):
感谢liao侠指导,前段时间我做个东西发现出现类似问题,最后找到的原因就是冲头刃口不锋利导致的。

网友(点评):
冲头刃口不锋利导致的力学问题更明显,其本质还是力学里的应力与应变。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到不明白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那你能不能详细说说这到底这么回事。咱糊涂人不懂,咱只知道遇到问题想法子解决。咱也知道您这回答给工人师傅听,您觉得他们会怎么看您。

网友(点评):
这样的回复算是偏向理论了吧,俺是回复你的帖,至于别人能不能懂就无所谓咯。 ^_^

网友(点评):
说白了,楼主这东西冲压精度略显高了点。咱以前接触的冲头精度也不过0.1mm的精度,遇到这+-0.05精度的工件用冲压加工的确可以想法子换个加工方式了。O(∩_∩)O哈哈~

网友(点评):
±0.05 在连接器冲压件算是粗大的公差,±0.01的公差是大把的有在一个零件上。这是工作性质不同,所需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解决问题的思维也会不同,这些都很常态的表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方便介绍下您采用的冲压机器吗,还有顺便介绍下冲头的结构。一般来说,冲出来这种情况,可能会 ...

非常感谢,各位宝贵的建议,冲压模具方面不太懂,由于此模具生产在协作单位,所以我们也不清楚模具的构造。协作单位只是发注了产品给我们,经我们检查如图片部位尺寸不合格。经我们反馈后协作单位又赶制一批还是没有得到改善,不合格率还是达到40%以上。所以我们怀疑协作单位和我们都没有找到真正发生不良的原因,由于描述不详细给各位带来的不便请谅解

网友(点评):
请协作厂发料带工艺排样图来吧!

网友(点评):
这个得请教liao侠,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宝贵的建议,冲压模具方面不太懂,由于此模具生产在协作单位,所以我们也不清楚模具的构造 ...

由于工期比较紧我们只能将就使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纠正。根据测量大约40%超差,也就是说60%合格。由此可否认定为送料定位不准造成,料带宽40左右。这种产品
送料应该怎么设计才能比较准确

网友(点评):
典型的 “想当然尔” 拍脑袋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工期比较紧我们只能将就使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纠正。根据测量大约40%超差,也就是说60%合格。由此可 ...

特别感谢liaoyao大侠,我会督促协作单位尽快把模具结构等发过来。希望届时大侠给予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