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送料机哪个品牌好

楼主(2014-01-21):
各位大侠,你使用过或者接触过的伺服送料机,哪个品牌的质量和服务比较好,恳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做呀。反正国内的差不多质量。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呀。反正国内的差不多质量。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到处都是。

没接触过,没经验啊,得先买一台练练手才行

网友(点评):
不知你要送料多宽,多厚。如果是一般的1mm至2mm,宽500mm以下的料不要紧,随便一家都可以。如果预算足,就买用料厚实的机器。如果是厚料或薄料,宽料就麻烦点。这个一定要看现场才敢买。

网友(点评):
宽度不超过60mm,厚度为0.2mm左右的塑料片材,你用过这样的送料机吗?

网友:
伺服是什么意思

网友:
米思米的怎么样

网友B:
机床用的话日本育良的不错。价格高了点,但比国产和台湾产的要好的多。公司一台S32送料机全年不休用了三十年就换了几个防震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用的话日本育良的不错。价格高了点,但比国产和台湾产的要好的多。公司一台S32送料机全年不休用了三十年 ...

大侠你好,我Google了一下日本育良,只找到了自动棒材送料机,请问您用S32是伺服送板材的还是棒材的啊?

楼主:
坛子里就没有大侠用过伺服送料机吗?麻烦给帮忙推荐一下吧,不然我现在找起来很盲目啊, 谢谢好心的大侠

网友(2015-12-28):
你好我送料机很内行。,有技术难题或要一些技术方案可以找我。我电话137244212500也是微信号,我叫李德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