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橡胶条,不伤到表面?现在返工量太大

楼主(2014-01-21):
这个是常用的塑钢门窗的边框,黑色的部分是橡胶条,是通过在线热熔的方式粘上去的,现在的问题是。粘的不好的不良品需要把这个橡胶条去除之后返工,但是这个橡胶热的时候粘上去很好,冷了就撕不下来了,现在有两种做法:

1.手工的方式用刀片削掉,效率实在是慢,一个小时才能弄好3~5支。

2.机械方式用输送线送料,比较快。锯片把粘有橡胶的那小部分锯掉,但是会伤到白色的部分,边框就不能用,只能当废料回收用。

问题是现在需要返工的量很多,几百几百的返工。
所以现在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做一个特制的刀具,刀具的形状和粘胶条的地方形状一样,从刀具上过一遍,把橡胶条去除,而又不伤到门框表面?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怎样做才能不伤表面,又把胶条去除干净呢?
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A:
可以加温了再处理会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温了再处理会好点吗

加温了会比较容易去除,但是还是要用刀具才能清理掉

网友:
温度+溶剂,有专门溶胶的溶剂卖的。

网友:
温度+溶剂,有专门溶胶的溶剂卖;或者做几把成型刀铣床上加工去掉。

楼主:
可不可以让门直线框行走,刀具不动,用铲除的方式去除?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再在刀具口浇流溶剂

网友:
一手吹风机,一手刀

网友:
这些你就当废品先放着吧,找出减少这种不良品的原因与解决方案才是当务之急啊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去市场上采购一些熔胶剂,然后用一些刮刀清理彻底

网友:
是否有专门的溶剂可以消除这些东西的?泡在溶剂里一段时间

网友:
这个好象真的不好做/ A/ ], P! U% z. j
等等看高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