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具思路:201不锈钢180°折边

楼主(2014-01-21):
材质:201;
厚度:0.5mm;
弧度长:364.5mm;
形状:桶盖边缘要180°折边,压实,要求无缝,无起皱。死边长度12mm。
如下图所示:
年前起了模具,失败了,对方要求尽快返工,
现在苦于没思路,特此请教各位。
感谢赐教!

楼主:
图示为内圆,我这个要做的是外圆。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
无缝,无起皱坐等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缝,无起皱坐等高人

是啊,不起皱难度比较大。

楼主:
经讨论,这种翻边有一种可能就是加工艺口。个人觉得会很丑,不知有没有这么做过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楼主:
外圆内翻,需要“缩口”。据称可以旋压,但不知这么长的死边是否还是会起皱。

楼主:
to LIAOYAO大侠:查了HB0-10-2003,板材最小折弯内径,找到类似的材料,如下图,角度=0应该为1.5t;
那么上图的折弯外径R1.27是否超标了?
多谢指点!

网友B:
板材厚0.5mm,折弯外R1.27,内R应该为1.27-0.5=0.77,R/t 是1.54,这是在判断折弯后材料是否会失效的依据。

从尺寸看反折区厚度非2个板厚,只需封闭板厚间的空隙,而冲压模具是速度快,而封闭的效果而言没有滚压封口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厚0.5mm,折弯外R1.27,内R应该为1.27-0.5=0.77,R/t 是1.54,这是在判断折弯后材料是否会失效的依据。 ...

大侠有否邮箱(PM一下),有原图纸(英文的)可呈过目!
我现在想让设计方修改尺寸,但无铁的证据证明其设计不当。
再谢!

楼主:
搜索查到很多三片式桶的桶身和桶底或者桶身和桶盖采用卷边的形式密封的。
如下图所示:

楼主:
@LIAOYAO 求教!

类似于这个帖子中的图:
http://dx.mouldbbs.com/thread-370654-1-2.html

楼主:
这个叠边1mm,也是在外缘,不过原帖为圆角四方桶,我的是圆桶。另外我希望折到12mm,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点评):
12mm处在内闭(缩口)后采用碾压完成结合,可以满足无缝,无起皱。

网友(点评):
LIAO侠有礼了!缩口不起皱,后面的工序就好保证了。现在缩口是瓶颈。已经外发旋压了。

网友B:
1、现在模具加工后的成品情况是如何?
2、检查各工序加工后的形状与尺寸,要落实实物的实际现况,重现于CAD里。
3、依据上述各工序逐一讨论确认设计值和实际测得的差异,并适当修改之。
4、检讨压平工艺需要的压力和实际使用的压力差异。
5、检讨模具和机具变形量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现在模具加工后的成品情况是如何?
2、检查各工序加工后的形状与尺寸,要落实实物的实际现况,重现于CA ...

回复LIAO侠上个帖子的点评:

大侠说的极是!
这种叠边的关键是缩口。如果缩口不起皱,完全可以使用模具直接拍平。
现在的关键是缩口。
例如板材很好预弯45°,但是外圆就比较难了。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771 就有用缩口工艺

网友(点评):
该精华好贴早已拜读。缩口最开始用无内支撑模具干过,起皱;想用内外支撑,因空间受限无法内支撑。因此现在转而考虑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现在模具加工后的成品情况是如何?
2、检查各工序加工后的形状与尺寸,要落实实物的实际现况,重现于CA ...
谨遵大侠指点,逐条检讨:

1、现在模具加工后的成品情况是如何?
工序:翻直角边,缩口(预弯),拍平。
在第二步起皱(外圆圆周上每间隔一段起褶皱)。200t都无法拍平。

2、检查各工序加工后的形状与尺寸,要落实实物的实际现况,重现于CAD里。
翻直角边第一步OK;增加了修边工序,可以说缩口预弯的前面准备工作非常充分。
预弯设定45°,60°都不行。根据废品的起皱情况分析是没解决多余的料如何流动的问题

3、依据上述各工序逐一讨论确认设计值和实际测得的差异,并适当修改之。
图纸是设计方设计的。更要命的是对方没提供样品。
设计方提出可以工艺剪口,被我们拒绝。
我们提出来降低翻边长度。我们现在可以做到3-4mm。成功率不稳定。

4、检讨压平工艺需要的压力和实际使用的压力差异。
因为有550t油压机,可以说压力绝对足。
如果第二步OK,第三步无虞。
一旦第二步起皱,此处超硬,并且反弹太大,后续已无法补救,只能送废品。

5、检讨模具和机具变形量的影响。
模具和机具的方法都试过。其中剪圆的圆度不够,以后可能用模切;现在只能应付打样。
另外拉深出来的外圆(第一个工序之前的半成品)可能还不够平直,新增了压边筋,以期有所改善。但不好说。

根据2的检讨,以及大侠的缩口工艺指导,现在想用旋压试验。
谢谢!

网友(点评):
用维氏硬度计去确认1、原素材硬度;2、翻直角边后12mm区的各段硬度值(筒身,例如间隔0.5mm测一次);3、检测12mm区的各段板厚(筒身,例如间隔0.5mm测一次)。

网友(点评):
缩口工艺要先考量缩口率,查资料即可的知缩口率,超值后就容易起皱。

网友(点评):
客户没提供样品,就给出了图纸。至今没有12mm的折边样品。我个人认为是对方设计师(老外)太不考虑可生产性了,尺寸太要人命了。

网友B:
有无起皱后的照片可参考。

缩口模的断面图,需要检讨缩口的模面曲线,

旋压肯定可以满足你的产品需求,原因在于材料流动速度很缓和和有足够时间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无起皱后的照片可参考。

缩口模的断面图,需要检讨缩口的模面曲线,

“旋压肯定可以满足你的产品需求,原因在于材料流动速度很缓和和有足够时间成形。”

内支撑旋压滚轮受空间限制(盖外缘附近有一个加强筋),也是不好做。
我设想只能斜着,先旋压缩口,留一定的间隙,然后拍平。

明天拍个照,请LIAO侠掌掌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无起皱后的照片可参考。

缩口模的断面图,需要检讨缩口的模面曲线,

起皱的废品,
请@LIAOYAO过目,谢谢!
@LIAOYAO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皱的废品,
请@LIAOYAO过目,谢谢!
@LIAOYAO

网友(点评):
这张照片就终于看懂了。回到图纸设计重新检讨吧,要嘛改变设计工序,要嘛降低材料硬度试试。

网友(点评):
工序:翻直角边,缩口(预弯),拍平。 要从这里去改变。拍平工序起始时材料挤不出去,终了就起皱。模具设计时木有去校核各工序的材料流动的达成性。

楼主(2014-02-24):
材料硬度需要找供应商,201牌号是无法修改了。我们已经从0.5mm提升到0.6mm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