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铁用哪类的硬质合金铣刀?

楼主(2014-01-21):
纯铁用哪类的硬质合金铣刀?

网友:
以下摘自网络----天津爱科特克

切削纯铁可选用高速钢和硬质合金作刀具材料。一般粗车时用W18Cr4V高速钢、YG8硬质合金,精车时可采用YT14硬质合金刀具。纯铁的硬度低而塑性大,应加大刀具前角,γO=25o~30o,αO=8o~10o,α′O=6o~8o,Κr=35o~75o,Κ′r=5o~15o,λs=0o~3o。前刀面上的倒棱宽度可取0.05~0.15mm,卷屑槽宽度为进给量的15~20倍,卷屑槽圆弧半径可大些,使排屑顺利。切削用量的选择如下:粗车时νc=50m/min,ap=3~6mm,f=0.35~0.4mm/r。精车时νc=60~80m/min,ap=0.1~0.4mm,f=0.1mm/r。
  为了取得较好的断屑效果,可采用双刃倾角车刀进行切削。即在主切削刃上靠近刀尖处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