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倒角主要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1-22):
前辈们,此处倒角起主要有什么作用呢?有标准或习惯吗?昨天领导说我们年轻人画的不地道,我们查标准习惯是倒角0.5m,他说最好倒个30°的角,请前辈们指导一下此处倒角主要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图太模糊了,不知道工件的作用,说不好倒角起说明作用,不过一般外倒角是除毛刺,内倒角方便装配!!

网友:
画得是个齿轮?

网友(点评):
表达的有错误?

网友(点评):
没错误,我也会这么画,但可能会有孔,或轴端

网友:
齿轮,,,,,是倒角机倒得吧。。

网友:
齿轮的倒角是有讲究的,不然插齿的时候刀具容易损坏,还要考虑传动的接触面

网友(点评):
前辈能给小子详细说道说道吗?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倒角方便装配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主要为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设计手册上是0.5m,但领导说要30°,我以前也经常看见倒30°的倒角的齿轮,但不知道此处倒角的具体原因。

网友(点评):
可能他们那个时候的工艺是这么要求的,慢慢就习惯这个数了,新工艺或者新设备,相应的标准也会变的,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个企业标准吧。

网友:
这个要看装配关系!

网友(点评):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你去找个倒过角的和一个还没倒的装一下

网友(点评):
此处确实要倒角,倒角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便于安装,而且此处倒角的主要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易于安装!倒角是必须的,只是弄不明白倒多少度数角更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个倒过角的和一个还没倒的装一下

你图画错了吧,是齿端,还是齿顶啊

网友(点评):
齿顶那叫修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画错了吧,是齿端,还是齿顶啊

额 跟倒角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倒的圆角啊

网友:
你查查齿轮的修行,手册上有

网友:
应该是减小冲击和降噪声的

网友:
这货是齿轮,倒角不好对齿轮的齿形加工有影响。以前在小作坊学徒的时候,倒角随便倒被师傅叼了、、

网友:
决不是倒角,倒角车加工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为45度,你的图是30度。

网友B:
楼主你画的有点模糊,倒角作用有:1防止应力集中,出现裂纹。2,去除尖角,伤人和伤害其他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画的有点模糊,倒角作用有:1防止应力集中,出现裂纹。2,去除尖角,伤人和伤害其他部件。

同意!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这得看你画的是什么

网友:
齿轮倒角一般都是30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从我看到的书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主要利于装配和好装配

网友:
机械部件为了避免应力集中,通常都需要有倒角.

网友:
如是变速箱内的滑移齿轮就得倒角,便于刚开始时啮合导入

网友:
外倒角是除毛刺,内倒角方便装配

网友:
看大家的讨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