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滚珠保持架断裂,设备停产,后果严重

楼主(2014-01-22):
近期现场出现一个事故,就是一个带座轴承P328的轴承滚珠保持架断裂,设备停产,后果严重。在该事故发生后,除了更换了新轴承,恢复生产外,秉承对客户负责的态度,想要进一步深化轴承检查及维护的相关知识,以作总结。

现需要了结下以下相关知识,希望能有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1.带座且有密封圈的轴承,平时从外观上看不出毛病,但是一旦出问题了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导致停产,所以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并且方便的办法,如目测,用设备检测(比如震动,发热)等办法来提早发现轴承的问题隐患?

2.有关轴承后期润滑保养的知识。

现场设备大多数使用的是开式轴承,都没有加润滑油,这个是否有必要再补充?对其使用寿命有多大的影响?(以5年更换一套设备的节奏来看);对带密封圈的带座轴承,都有加油嘴,会定期加油,那么这个多久加一次是如何确定的?怎么判断?是轴承的转速?规格?等等其他的哪些因素?半年还是一年还是三个月?

 其次,这种带座轴承,根据百度接受,最好不要加满黄油,因为会散热不良,而一般加黄油的时候,都是以把旧黄油顶出来清干净了,算是全部更新为新的黄油了,那这样不就等于加满了吗?而这个黄油到底是全部更换?还是仅仅是补充呢?

希望大神解答尽量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轴承可以加在线测温。有测振动更好,振动一般要求的就每天巡检。
密封轴承一般不需要加脂。
一般3个月补充一次,不宜加到旧脂出来,那会太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可以加在线测温。有测振动更好,振动一般要求的就每天巡检。
密封轴承一般不需要加脂。
一般3个月补充 ...

装一套,SKF轴承监控系统,万事搞定,轴承疲劳立马报警,不过这个代价大大滴

网友(点评):
重要设备还是值得的

网友(点评):
轴承疲劳怎么侧出来啊,是探伤吗,还是在线的,这样代价可真不底啊

网友(点评):
故障诊断,测振动的,有一套理论 润滑量有计算公式的,以前工作的时候见过一种可以自动吐油的瓶子,装一个就行

网友:
现在市面上买到地带座轴承大部分都是次品——油嘴就是个摆设是加不上油的!不信你就试一试!出厂时轴承里加有油还行。如果没有加你是打不进去滴!
至于观察带座轴承——哪个轴承的润滑油从密封盖里流出来了那个轴承就是发热了。除非轴承的运行环境温度高或润滑脂牌号不对。

补充内容 (2014-1-23 11:04):
既然有给赞的就加点 最早是开封和无锡。现在不知道还是进口地吧!只有加油时多余的润滑脂不是从轴承和轴承座之间缝隙挤出来。而是从轴承的密封盖下挤出来。

网友(点评):
说的太好了

网友(点评):
那一小部分合格品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应该不大吧,查到型号买来换掉就行啦。

网友(点评):
有的设备拆了很麻烦的,还要定检什么的。

网友:
可以检测轴承的发热和振动啊,有专门的设备的,比如对润滑要求高的话,通过内外圈通电的方式,如果内外圈之间没有油膜了,那么内外圈导通通电,就能报警。。

 黄油是 否补充和更换要根据你得工况来的,如果条件恶劣,建议更换,如果条件还可以,只是油甩干了,那就可以补充,建议楼主买一本《滚动轴承应用技术》陈龙编著的,你提到的问题在这本书里头都有详细的解答

网友(点评):
这个有道理,如果是高速大轴承的话,应该自己做轴承座,用稀油润滑,在线监测温度,温度过高降低生产速度,还有你设备是不是有问题啊,底座不稳,振动太大,影响轴承寿命,最好用进口的轴承,寿命能提高好多

网友(点评):
1. 轴承套圈能过电流么? 2. 陈龙那本书可以参考,不过书里的图表、数据全是从SKF、舍弗勒、Timken样本中抄来的。建议还是看3大品牌的样本比较好。

网友(点评):
那哪里有三大品牌的电子版样本呢?

网友(点评):
去官网下载。或者买它们家的轴承,再理直气壮地要样本。

网友:
可以买一套蓝精灵轴承检测器,保证好用

网友(点评):
我们的轴承现在主要就是定期交换,正好需要找个能检测的工具,多谢!

网友:
还好我们企业凡是轴承的地方都是用的进口的 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轴承引起的机器问题

网友:
上轴承振动在线监测吧,那东西虽然贵,但是比起停产来说还是便宜的多。
另外,找个经验丰富的师傅,用探针听也能听出来。只是数量上有问题,太多的话师傅会累死的。

网友:
计算一下轴承的受力情况。

网友:
通过轴承的规格,材料,工况 试着计算一下轴承的预期寿命   提前更换。

网友B(2014-02-21):
第一、推荐买一套德国FAG离线检测系统,价格不高,定期检测机器运行情况,可以避免非计划性停机。
第二、轴承润滑非常重要,由于润滑不良导致轴承失效的最大因素。一般在机器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轴承的润滑。轴承润滑方式就两种:油润滑和脂润滑。密封轴承,尤其是深沟球轴承,往往都添加了润滑脂,不需要额外再添加。开式轴承一般大的往往会采用循环油润滑系统,小的话,添加润滑脂,需要先将原来的润滑脂先清洗干净,然后再往里面添加,润滑脂添加量一般为轴承内部空间的1/3为宜。过少则润滑不良,过多则导致散热性不好,轴承寿命降低。

网友(点评):
FAG还有在线监测,效果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推荐买一套德国FAG离线检测系统,价格不高,定期检测机器运行情况,可以避免非计划性停机。
第二、轴 ...

1. 轴承润滑方式还有固体润滑和介质润滑,当然一般工况确实就是脂和油。
2. “开式轴承一般大的往往会采用循环油润滑系统”,说反了,大轴承也是脂润滑多。
3. “小的话,添加润滑脂,需要先将原来的润滑脂先清洗干净,然后再往里面添加”,油脂再润滑无需清洗轴承,只要把旧脂全部挤出即可。
4. “润滑脂添加量一般为轴承内部空间的1/3为宜。过少则润滑不良,过多则导致散热性不好,轴承寿命降低。”,这个结论是有前提条件的,并不是对所有轴承都适用。

网友:
楼主好帖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轴承润滑方式还有固体润滑和介质润滑,当然一般工况确实就是脂和油。
2. “开式轴承一般大的往往会采 ...

楼主说的也没错,一般常用的润滑方式就是油脂和油,当然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如石墨润滑,这个往往是在高温,油和脂均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还有一些是免维护或自润滑的,轴承工作面镀有特殊涂层,本身就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关于开式的大轴承,的确使用油寖润滑、油路润滑,或者油雾润滑的居多。如:大型的减速机、钢轧机、铝箔轧机等等。开式轴承用脂润滑也有,如有些矿山设备上,用脂润滑,这时油脂可以起到一定的密封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灰尘、杂质进入,但是无法确保轴承运转时不将油脂挤出。
关于添加润滑脂问题,正确的做法的确是需要清洗原来的油脂的。因为长时间使用的油脂,由于温升等原因变质、或者杂质进入,是不宜使用的,清洗干净后再添加新的润滑脂可以确保达到良好的润滑效果。而我们往往为了涂省事,就用新的油脂直接注入,挤出旧脂,这样做有两点问题,第一,如何轴承内部的旧脂全部挤出,不会产生新旧油脂混杂,第二,这样添加油脂,必然导致轴承内部油脂注满,导致散热不佳。
注脂量一般情况下是轴承内部空间的1/3,这个是通用情况下的添加润滑脂的。有些情况需要填满轴承内部空间。但我在很多施工现场,看到工人师傅添加油脂都是直接全部填满,因为工人师傅考虑到轴承运转是会将油脂挤出大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也没错,一般常用的润滑方式就是油脂和油,当然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如石墨润滑,这个往往是在高温 ...

"大型的减速机、钢轧机、铝箔轧机"

1.  减速机确实是油润滑。
2.  轧机则不一定了,热轧工作辊轴承还是脂润滑多;冷轧工作辊、中间辊及支撑辊油润滑脂润滑都有。
3.  大轴承用在哪些行业?几乎全在重工(包括冶金、矿山、造纸)及风电行业。风电主轴轴承全是脂润滑(主轴与齿轮箱集成在一起的除外);矿山也是脂润滑占绝大多数;冶金大轴承油、脂润滑相差不大;造纸--造纸是油润滑占大多数,不过造纸轴承份额太少。
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轴承,脂润滑绝对比油润滑多!
5. 另外2个问题,晚上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也没错,一般常用的润滑方式就是油脂和油,当然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如石墨润滑,这个往往是在高温 ...

舍弗勒样本HR1对再润滑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也没错,一般常用的润滑方式就是油脂和油,当然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如石墨润滑,这个往往是在高温 ...

FAG对注脂量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也没错,一般常用的润滑方式就是油脂和油,当然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如石墨润滑,这个往往是在高温 ...

再来一个刘泽九先生关于填脂量的说明,虽然与FAG不尽相同,但都说明“注脂量一般情况下是轴承内部空间的1/3”是不对滴。

网友:
FAG对轴承润滑做过统计,90%都是脂润滑,油润滑是很少滴。

网友:
1.有专用的轴承检测仪,
到黄色区域就准备换吧。
或者用更好一点的测振仪。
这些都要开展日常巡检,
做好记录。
通过振动值的变化,
反映出轴承磨损和间隙的变化情况,
做好检修更换。
2.带密封盖、无加油孔的轴承使用寿命较长,
无润滑需求。
一般做好检测,
需要时检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