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距480 平面二次包络蜗轮

楼主(2014-01-22):
现我厂设备,中心距为480mm,模数约16.5,蜗杆头数1 的平面二次包络蜗轮坏了,蜗杆还行,问一高手,能不能测了我的蜗杆配做一个二次包络蜗轮。还是一副蜗轮蜗轮全换了。

网友A:
这个必须全换成2包的一套。

网友B:
到原厂家可以配一个蜗轮。我就是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原厂家可以配一个蜗轮。我就是做这个的。

到原厂配,厂家说以前的刀没有了,现在的刀和以前可能不怎么一样,意思也是一套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全换成2包的一套。

大概这个尺寸的一套加工要多少钱,蜗轮850mm左右94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全换成2包的一套。

这一套大概多少钱,蜗轮94铜,外径850mm,厚115左右

网友(2014-02-26):
这个可以通过测量蜗杆,得出具体参数,然后再把蜗杆磨一次,可根据磨蜗杆时的参数计算蜗杆与滚刀数据,即可以用现有蜗杆加出工蜗轮。从经济角度来讲,也节约不到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