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的孔加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4-01-22):
请教论坛的前辈们,加工照片中的零件上面的孔有没有什么好的 办法,现在我们都是采用高速钻 ,做一个工装钻完一面,再加工另一面,有一个斜孔最后加工。

来论坛请教下各位机加工的前辈,希望各位能给提供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

还请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
好办法肯定有,关键看你准备花多大代价。双主轴车削中心干你这个小菜一碟。大批量干的话,其实设备效率高点成本未必增加多少。

楼主:
双主轴车削中心干这个是个好主意,不过成本有点高,目前我们这里做的最大的一家用的设备仍然是普通高速钻

网友:
有没有点图纸呢??这样根本看不出东西大小。数量,材料。工艺要求。无法提供合适的加工方法啊。

楼主:
这东西年销量大概在二三十万个左右,直径18MM,厚度5MM,材质为轴承钢,中间孔为2.8MM,侧面大孔为2.5MM,小孔为1.7MM,

网友:
没有公差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年销量大概在二三十万个左右,直径18MM,厚度5MM,材质为轴承钢,中间孔为2.8MM,侧面大孔为2.5MM,小孔为1 ...

双主轴走心机吧,加工小直径工件更有效率优势,而且更容易实现自动化。一年30万件你现在需要多少人做?多少成本?用走心机加工你这个效率得以1分钟几个活计算。

网友:
这个零件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的?

网友:
这个做个专机吧,一次把直孔钻完,可以找论坛上的人做啊,做完发出来让大家赏析下,用车铣中心估计比专机成本还要高,不过买了你还可以搞类似的零件,不过工装夹具应该有提升的空间,这个最省钱

网友:
这东西精度不高,批量又大;我看采用多工序专用钻模是最经济高效的方法

网友:
双轴机数控车床做.效率高,成本低.

网友:
呵呵,我的双主轴车削中心,轻松搞定。。。

楼主:
网上看了下视频,双主轴数控走心机确实是个好方法,只是成本有点高,打电话咨询了一下某国内厂家报价30W,我的这个活看来不值得用这么高级的设备

网友(点评):
你看到的是这个设备的价格,却看不到你现在这种加工方式人工成本是大头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