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细长孔怎么加工 急急急

楼主(2014-01-22):
孔径12 深60 公差0+0.03 该怎么加工 在数控车上能车吗?该用什么刀具  急急急

网友A:
枪钻

网友(点评):
60用枪钻,,,,,开玩笑吧。

网友:
孔不算深,深径比才5,深度公差0+0.03?

网友(点评):
公差应该说的是孔径公差。

网友:
孔深60还是600,60还算深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算 这都要说的话 那12倍径的钻头岂不是要当妖孽处理了

网友:
这个不深啊

网友B:
钻孔后用绞刀

网友(点评):
钻铰应该是最合适的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枪钻

怎么不可能,枪钻可以打到直长比50以上的东西,你这个还不是小意思。

网友(点评):
人家的意思是大材小用了,不是最优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孔后用绞刀

同意!

网友:
深孔:长径比大于10.一般用枪钻来加工。你这自己看着办。钻后用扩孔就差不多吧,不放心就再用铰刀。

网友:
孔确实不算深 钻吧

网友(点评):
我钻过 2mm直径100mm深的孔~

网友:
好点的刀杆精镗就可以了。

网友:
没什么的 不算深 钻完在扩应该就够了

网友:
用11.8的钻头钻好孔,在用铰刀饺,这里要注意校正主轴和尾座的同轴度了,不同轴饺出来的孔是有锥度的

网友(2014-11-26):
孔是定位销孔吗?
5 h7 D5 ^; u1 U; F1 z1. 钻头钻;2.半精镗留单边0.1的余量;3.用H6的铰刀再铰一下;

网友:
钻好后镗加工

网友:
确实很难加工

网友:
孔径12 深60 确实不是深孔。直接钻就行了。

网友:
是蛮简单的,直接钻就行

网友:
其实孔加工就那么几个方法,先钻后车,先钻后绞,试着来吧

网友:
搪孔精度难保证,定制铰刀按照公差。分粗精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钻在铰

网友:
可以车的。有成型刀杆的。。。

网友:
先打,在用油压

网友:
钻 然后铰孔吧

网友(2015-01-04):
若是批量大则考虑用枪钻

网友:
估计楼主说错了,内径12mm,到了深度又搞成cm单位,不然不会说“这么细长的孔”。或者是1.2mm深度60mm?内径12mm深度600mm,不用枪钻的话,就电解穿孔然后钻扩,最后不要直线度可以铰孔,要直线度线切割。

网友:
钻吧铰吧

网友:
具体要看产品吧,镗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孔后用绞刀,孔不深啊

网友(2015-02-03):
直接上偏心镗刀就行了

网友:
建议用铰刀吧,用车床加工难度太大了

网友:
1:5普通孔啊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以前加工过类似的通孔,用普车做的,一人一个班大约能做600到800

网友(2021-02-23):
孔径12的要看外径有多大,我这边孔径3,外径8的都可以作到近1米长,只是后面要有避空位

网友:
这不深啊,只要外径合适,做到1米都可以的,只是要有一边避空

网友:
钻孔,绞刀两把刀搞定

网友:
先钻后绞!

网友:
单位是什么啊?12CM和12mm就是两种加工了,60mm和60CM也不同,图纸上默认的单位是mm,你这发论坛最好说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