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的夹装, 小妹泣拜

楼主(2014-01-23):
做加工难,做会加工的女人难,做不会加工,还没人指点的机械女,难上加难。。。。。。

我的雕刻机 ,300*300的工作台,我用它来雕刻一些铝合金,但平面度有很大问题,不知断了多少刀了。

我的产品是,用薄板比如3毫米-5毫米厚的,挖出很多个小腔体, 大约有几十个,挖完后,一个一个的割出来。
深度厚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

如图,我用4个夹子,压住厚度大约3毫米厚的铝板,但是从边沿压住了,中间会凸出一点,很容易超过0.5毫米。
因为我迟刀是0.2,跑到中间就变成吃刀0.7毫米了,然后刀就被粘住,或者断刀,或者机器保险丝烧断。

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
我试过,
1,用502, 会不均匀,还麻烦。
2,  把薄板贴双面胶,然后放上去,四边照样用4个夹子固定, 效果只有一点点改善
3,想把底盘功很多螺纹孔,然后把薄板放上去,先钻相应的孔,再上螺丝,但这样就是很麻烦,螺纹孔里面容易存,也是麻烦。
4, 想用4个夹子固定外,再用一个长板,从左到右的压住这个薄板。不知道可不可行?

我现在实在想不出可行的招了,大哥们指点啊,小妹泣拜了。

网友A:
做个活动压板在上面就行了

做一部分,移动一个距离。

楼主:
谢谢,准备这么做,那么这样的花, 你觉得能误差控制在多少?

网友(点评):
用真空吸,呵呵 ,这些我玩得太多了

网友B:
真空吸

网友(点评):
一群夜猫子

网友(点评):
同“不同意”。

网友C:
四边设置几个固定结构,将工件与工作台的面接触改成点接触,同时用销钉固定两个边,另两个边用螺丝固定,使铝板装夹后处于受拉状态,这样可以减少中部的拱起。

网友(点评):
高!受拉确实能避免变形,但就是不知道是否符合他们工况!

网友D:
做个平板钻模,整块压住

网友(点评):
同感,就是做个和薄板差不多大的平板,要加工的地方挖空过刀,压板压在平板上,平板压住薄板

网友(点评):
就是铣通的时候会打刀

网友(点评):
大侠高招

网友E:
你咋夹的,怎么会拱起来,不过磨床上磨薄板中间会厚,问下搞磨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吸

真空吸,那么我其中的单元一个一个的切掉后,会对剩余的单元产生影响吗,比如气都漏出来了,吸力就小了

还有,我的刀切到吸盘怎么办,因为钻孔,那么有刀尖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边设置几个固定结构,将工件与工作台的面接触改成点接触,同时用销钉固定两个边,另两个边用螺丝固定,使 ...

其实我的凸起,用肉眼已经难看清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会好些吗,你能给我个简单示意图吗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平板钻模,整块压住

我要的是一张板做割除很多个产品,80%的地方都要用到,那么你说的平板,就不适合了吧?
请给我建议。

网友F:
馊主意:找块平板,在铝板不走刀的位置钻螺纹孔,从平板下面将铝板拧在平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咋夹的,怎么会拱起来,不过磨床上磨薄板中间会厚,问下搞磨床的吧

我除了雕刻机,不会其他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馊主意:找块平板,在铝板不走刀的位置钻螺纹孔,从平板下面将铝板拧在平板上。

可行,就是觉得麻烦的很,每个不同的产品都要标记钻孔的位置

网友G: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只要不压得太紧~~就能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H:
感觉你理解错了,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你的材料向上凸起造成的,材料凸起的原因个人分析应该是你的铣刀是螺旋的,板料又薄没强度,加工中间是因为刀具旋转时把材料提起来了,出现了类似于扎到的问题,建议用脚整个粘到工作台上,或用不是螺旋的刀具加工(类似于铰刀的的刀刃,竖直的),或者减少每次的吃刀深度,以上均是个人理解,可以试试,有效果告诉一下,我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只要不压得太紧~~就能解决问题了啊"

那里压紧? 你指4个压块吗?
其实4个压块我只这么压的:
边沿压得轻,内侧的点才重,但是还是在工作台中部凸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平板钻模,整块压住

赞同~~~~~~~~~我们以前0.5的板子加工型腔就是这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你理解错了,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你的材料向上凸起造成的,材料凸起的原因个人分析应该是你的铣刀是螺旋的 ...

你说的有道理,我太愚顿,从来就没想到。

但是我想解决办法还是类似,怎么把中央压下去。我用双面胶,效果不好,  502我怕涂不均匀吧。

网友:
我说下我们这这类零件的加工方法,如果是两个毫米左右的,就另下一块10个厚的铝板当夹具,工件上钻孔,夹具上钻工丝,然后用螺钉把在一起(所以要求下料要大一些,多整点螺钉),用虎钳装夹后加工即可。加工前记得退下火。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我太愚顿,从来就没想到。

但是我想解决办法还是类似,怎么把中央压下去。我用双面胶, ...

不是怎么压下去,板可能本来就没有凸起来,加工中间时给拉起来了,用AB胶试试,也可以减少吃刀,或换成直刃铣刀试试就能明白问题是不是这原因啊

网友:
最好先退下火,工件料下大点,顺便下个10个厚的铝板。铝板打上螺纹孔,工件打上通孔,把在一起加工。刚才留言没成功。。。

网友:
真空吸桌面可以分若干区域,阀门相应控制,工件在相应区域切掉后关上相应区域阀门,真空度影响就小些。
把工作台按照工件切割外形开挖形成一个个比工件外形略小的孤岛,这样在切的时候就不会切到工作台,在孤岛上打孔接真空管。这样就要求每次工作前回原点,且材料外形一致性好,要装材料定位装置

网友:
做个实配的治具,上板把要加工的地方挖空,底板做实配的,用气缸连接上下板,如做铣键盘的治具

网友I:
可以这样试试,用吸盘的方式的话不要铣破,留0.05-0.1MM连底,做完后直接一拗救破。或者做成300见方的方板,上面开方孔,比要加工的稍大,然后再压在铝板上,条件允许,可以几块一起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怎么压下去,板可能本来就没有凸起来,加工中间时给拉起来了,用AB胶试试,也可以减少吃刀,或换成直 ...

我也请教下,用ab'胶到时怎么拿下来啊?敲掉它吗?

网友:
用ab胶不用全粘的,就粘几个点就行,不能弄的一片一片的,那就拿不下来了

网友(点评):
ab胶粘结以后,不容易取下来,不建议用。

网友:
曾经也玩过这么薄的铝板,可通过在四个角上打孔用螺栓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这样试试,用吸盘的方式的话不要铣破,留0.05-0.1MM连底,做完后直接一拗救破。或者做成300见方的方板, ...

直刃洗刀我没有用过,效率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你说的可行,但我要生产不同产品,可以做不同的方板。
我的量都不是很大,每次几十-几百片,
一张板可以割出几十个。

网友J:
做个这样的形状类似这样的平板框不行吗,

细致 点想上面说做出很多小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个这样的形状类似这样的平板框不行吗,

我觉得这样,那么最中心还是会鼓起来一点
你有经验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样,那么最中心还是会鼓起来一点
你有经验吗?

最好中间做出许多小方孔,画好图,送出去线切割很简单的,回来最好平面磨床磨下,做12厚

也可能你那块铝板本来就不平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K:
编程序的时候走刀从Z0.5开始,多走点空刀浪费电时间没事的

网友L:
其实真空吸台是个不错的选择,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可你不喜欢,在刀具旁装上可伸缩的万向轮,走到哪压到哪,你看如何?不明白的话搜木工修边机,意思差不多。

网友(点评):
放心用,不会再卡刀,精度可达到0.05,看你是女的才告诉你,这可是行业秘密。

网友(点评):
不错,跟缝纫机针脚边上的压脚同理

网友(点评):
高,大神厉害,学习了,这个好,换产品什么的都不用换其它的东西了

网友(点评):
被你抡先了,哈哈。就怕楼主没用过,还是一头雾气

网友M:
做一个简单的真空治具,用手阀控制 ,便宜又简单…  听我的没错!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一张板做割除很多个产品,80%的地方都要用到,那么你说的平板,就不适合了吧?
请给我建议。

不知道割除的空间有多大,可以选择在割除的空间内加入固定模式,比如中间挖了后就加一个螺钉固定,如果有规率的话可以加压条之类的

网友(点评):
这就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模式,虽然打螺钉稍微麻烦点,但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可行性比较高。

网友O:
我感觉数控冲夹薄板的方法适合你。但数控冲是一张整板。而且精度不高。你现在的夹具是固定4个点。可以这样,一边还是这样保持不动。另一边做成活动的。类似于台虎钳。让薄板受拉力。这样中间就不翘了。或者自己雕个和产品刀路一样的。板子厚点的。压着。

网友P:
装夹的方法我就不做太多的赘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告诉你解决粘刀的办法,你可用酱油做切消液,这样就可以不粘刀了,且工件的光洁度还好。

网友(点评):
酱油能用于雕刻或者切削塑料么?会不会有颜色沉淀?

网友:
采用真空负压胎具比较合适,将真空吸附孔设置在加工不到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压紧? 你指4个压块吗?
其实4个压块我只这么压的:
边沿压得轻,内侧的点才重,但是还是在工作台中 ...

现钳工校正平面度,尽可能的平整,或者弓向一面,干的时候凸起面向下,四角翘起,压四角,打表看效果。适当减小板子面积比如把现有的板子一分为四、或者把产品排列到田字形的四个口中,留下适当的材料做拉筋,再用钢条压在十字筋上

网友Q:
采用真空,一个产品对应一个真空腔

楼主:
引用 网友Q:
采用真空,一个产品对应一个真空腔

真空吸盘会贵吗,大约300*300毫米。我的单个产品大约60*60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好中间做出许多小方孔,画好图,送出去线切割很简单的,回来最好平面磨床磨下,做12厚

谢谢你,但是我的产品单价便宜,不适合送出去。还是想一次割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编程序的时候走刀从Z0.5开始,多走点空刀浪费电时间没事的

这样的话,问题是,有的地方高度被削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真空吸台是个不错的选择,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可你不喜欢,在刀具旁装上可伸缩的万向轮,走到哪压到哪 ...

谢谢你,我是想用真空吸盘,但是我咨询过,他们说我要割出部分加工好的小片后,吸力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点评):
你肯定一直没明白别人的意思,真空吸台是一个整的工作台,可以加在你本来的工作台上,而且整张台面都有吸力,你加工好的小片始终是吸着的,至于能吸多大的小片,取决于台面小孔的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感觉数控冲夹薄板的方法适合你。但数控冲是一张整板。而且精度不高。你现在的夹具是固定4个点。可以这样, ...

这个有困难吧,不太明白怎么夹。感谢

网友(点评):
她说过只玩精雕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一个简单的真空治具,用手阀控制 ,便宜又简单…  听我的没错!

也想啊,就是不会做,你有类似图片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割除的空间有多大,可以选择在割除的空间内加入固定模式,比如中间挖了后就加一个螺钉固定,如果 ...

加压条可能合适。 如果用加螺丝的方法,不是每次都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P:
装夹的方法我就不做太多的赘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告诉你解决粘刀的办法,你可用酱油做切消液,这样就 ...

我粘刀估计是吃的太深了,否则应该不会粘刀。
我用牛奶水切削液,就是看相去像牛奶的那种。

网友(点评):
看来是刚开始的,记得加浓点

网友(点评):
女人说话是不一样啊,蛮可爱的,“牛奶水”很形象啊。

网友R:
lz用的什么牌子的雕刻机,精度0.2mm?我也想整一台雕刻机雕薄板。

网友:
拿黄泥螺加白酒泡,泡出的水可粘住

网友(点评):
这个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用的什么牌子的雕刻机,精度0.2mm?我也想整一台雕刻机雕薄板。

思棵诺---这个牌子让我天天眼睛都是哭肿的.....

网友S:
很多人想帮楼主,好些提了用真空吸附。
不过,按楼主的叙述,虽然开始是300*300的整板,加工中却要把中间60*60小块取下,用真空 吸附是不行的。
有人提出装卡用拉,其实主意不错。
做个这样的夹具不难。

网友T:
真空吸是正解,或者在主轴下面加个压力脚

网友U:
使铝板均匀受拉后 平铺在工作台上,可能会好点

网友V:
美女提问题,回复好多。

53楼、55楼是正解。

拉紧、压紧的方案是没有问题的。
建议做个这样的夹具来生产。

你做的时候有0.5的凸起,就是因为没有拉紧。

网友:
赞成6楼的方案

网友W:
下面做个带孔模板,三边限位,一边推压紧固,上面的压板与你要加工的铝板一样的加工孔位精度及位置度就可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对

网友:
用真空吸、磁铁吸

网友:
先做外围的,再做中间的,设置不同的刀补试试看

网友X:
做了个示意图,之前好几位都提到这个方法了。大平面薄板不容易平整,加工过程也会带来平整度的变化,这个方法相对来说稳妥一些。下表面可以考虑用软材料(木板?)之类的,压紧弹簧那里可以考虑一下压紧力大小。另外,四角固定应该属于过固定了,所以也会带来隆起,考虑三点固定,或者是58楼的方法。

网友:
test,我的回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很多人想帮楼主,好些提了用真空吸附。
不过,按楼主的叙述,虽然开始是300*300的整板,加工中却要把中间6 ...

你好,感谢你的建议,但是我经验少,你可以给我再说明白点,我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做。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X:
做了个示意图,之前好几位都提到这个方法了。大平面薄板不容易平整,加工过程也会带来平整度的变化,这个 ...

非常感谢你图文并茂的详解。我要想想怎么来做这个治具。
请问市场上有吗,怎么来找到呢?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真空吸是正解,或者在主轴下面加个压力脚

有建议这个压力脚用什么样的马,我觉得不太容易找。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使铝板均匀受拉后 平铺在工作台上,可能会好点

具体如何受拉,我想象不到。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V:
美女提问题,回复好多。

53楼、55楼是正解。

感谢感谢,看来用胶是落后的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下面做个带孔模板,三边限位,一边推压紧固,上面的压板与你要加工的铝板一样的加工孔位精度及位置度就可以 ...

你的意思是,我没加工一张板,都要向钻出相应位置的洞,让后上螺丝,紧固上去,对吗?
感谢

网友:
女社友 身材很好。

网友Y:
我对雕刻机不是太了解。单从解决中间凸起的问题而言,不知LZ有没有想过 磁铁吸附。 工作台如果可以产生通过磁场,铝板平铺在工作台上,铝板上方放一些小铁块。利用工作台磁场吸附铁块的磁力来固定铝板。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加工位置,灵活的放置铁块,对加工位置的周边进行固定。

网友(点评):
另辟蹊径,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X:
做了个示意图,之前好几位都提到这个方法了。大平面薄板不容易平整,加工过程也会带来平整度的变化,这个 ...

那要人一直陪着机器了。其实我想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对雕刻机不是太了解。单从解决中间凸起的问题而言,不知LZ有没有想过 磁铁吸附。 工作台如果可以产生通过 ...

这是个简单有用的办法,感谢分享

网友:
编程的时候留好工艺孔的位置,争取每批产品的工艺孔都基本一样。这样就可以少做几个钻模了。

网友:
用电磁铁吸,上面压板避开加工的区域

windows 8个平板电脑的后盖及面板就是这样子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空吸

正解

网友:
主轴上加弹簧如何?只是可能影响换刀

网友:
你们工艺有问题 问什么不上磨床模

网友:
真空吸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Z:
引用 网友M:
做一个简单的真空治具,用手阀控制 ,便宜又简单…  听我的没错!

请教下小强兄弟,你说的意思是用真空泵抽了真空后然后手动关闭阀门实现真空吸附吗?这样用如果漏气了怎么处理呢?

网友AA:
薄板不能采用局部点压。
1 先将托板磨平,托板上必须开消气槽或孔或花纹。
2 加工一块压板,磨平,开消气花纹,压在铝板上,铝板周围留一圈压边。
3 加工一块 方框状 厚压板,加工平整,压在铝板周围,压板下垫硬点的橡胶,消除压紧间隙.
4 撤除中间压板
OK

网友(点评):
正解,不过忘了涂胶,不能用双面胶,泡沫胶,要黏胶涂刷好后粘板上去,然后压紧

网友AB:
非关键部分,可以做2个定位销孔孔,做一个工装板,用定位销和面来定位,由于板比较薄,不知道有没有效果,需要试加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非关键部分,可以做2个定位销孔孔,做一个工装板,用定位销和面来定位,由于板比较薄,不知道有没有效果,需 ...

请问,电木可以做这个底下的平台吗?做上很多螺丝孔。
加工板放上后,钻出几个对应的孔,上到上面去。

网友(点评):
电木长时间接触水和油的话会膨胀的

网友AC:
按照你这个情况,就是你走刀区域是贴合工作台就可以了,你可以做跟随压头。
1、上部可以可旋转
2、压缩弹簧
3、压住铝板的可以是小滚轮,如果滚轮运动不顺畅,就是滚动球。

网友:
做四个长板条每个铣小台阶里面镶上硬胶皮条,板条后面加顶丝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对雕刻机不是太了解。单从解决中间凸起的问题而言,不知LZ有没有想过 磁铁吸附。 工作台如果可以产生通过 ...

费那劲干嘛,弄几个秤砣是等效的

网友AD:
有可能是你铝板不平,能否先校平,用木锤垫上胶皮砸一下。试试

网友Z:
引用 网友AC:
按照你这个情况,就是你走刀区域是贴合工作台就可以了,你可以做跟随压头。
1、上部可以可旋转
2、压缩弹 ...

请教这样的压板,会不会在滚过已经加工出来的凹槽时出现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教这样的压板,会不会在滚过已经加工出来的凹槽时出现问题呢?

我也是这样的担心,必须用大的滚轮来压,这样有太占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有可能是你铝板不平,能否先校平,用木锤垫上胶皮砸一下。试试

目测感觉很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薄板不能采用局部点压。
1 先将托板磨平,托板上必须开消气槽或孔或花纹。
2 加工一块压板,磨平,开消气 ...

这个可能需要专业一点的了,等我长进了,再去尝试下。

网友:
能不能把料下得大些,然后在压板以外的地方垫上一圈约0。1的小片片

网友:
用个套版就可以搞定此类问题!!

网友:
这个产品还是用冲压来解决更合适!

网友:
楼主是个老实人,终不会吃亏的,头像使人想入非非,哪里搞来的

网友:
我感觉变形的原因是铝件基面比较软,刚度小,夹装面过小,易引起变形,你可以尝试在夹装与铝板中间垫一块中空(回字)钢板,装夹后使其四周与铝板紧紧贴合,这样你用两个夹装就足够了,变形肯定比原来小。

网友:
回复我没有看完,中间位置的那个工件你直接放弃,在那个位置采用螺栓固定,后续排版时躲开那个位置,如果原材料不是很贵,能接受这点损耗,这种方式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P:
装夹的方法我就不做太多的赘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告诉你解决粘刀的办法,你可用酱油做切消液,这样就 ...

铝的,不是用煤油做切削液的吗?

网友:
建议做配套的套板夹具,这种方式对于LZ的要求还是比较符合的。

网友:
”板可能本来就没有凸起来,加工中间时给拉起来了“,前面说得很对,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空吸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边设置几个固定结构,将工件与工作台的面接触改成点接触,同时用销钉固定两个边,另两个边用螺丝固定,使 ...

那是铝板 你能给多少拉力?

网友AE:
铝合金类材料容易产生加工应力变形,一次加工面积不宜太大,并要充分冷却,液冷最佳,也可风冷。根据你的示意图,建议采用条状压板移位加工为好。注意:逐次移动板料,不是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棵诺---这个牌子让我天天眼睛都是哭肿的.....

谢谢lz!
思科诺在某宝上没找到。不知道他号称的雕刻精度能够达到多少。
我想雕刻深度达到0.1mm,误差几个丝吧。不知道思科诺能否做到。

btw,我雕的是塑料,薄板0.5mm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真空吸台是个不错的选择,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可你不喜欢,在刀具旁装上可伸缩的万向轮,走到哪压到哪 ...

“精度可达到0.05”

如何做到,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对雕刻机不是太了解。单从解决中间凸起的问题而言,不知LZ有没有想过 磁铁吸附。 工作台如果可以产生通过 ...

这个想法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馊主意:找块平板,在铝板不走刀的位置钻螺纹孔,从平板下面将铝板拧在平板上。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E:
铝合金类材料容易产生加工应力变形,一次加工面积不宜太大,并要充分冷却,液冷最佳,也可风冷。根据你的示 ...

是的,我收集材料准备这么做。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涕零。。。。
真空吸可能是个标准的选择,但我不了解装配流程,也没有见过,另外,万一不理想,还要浪费钱,所以我暂时先不考虑。
我想做的是,压条,螺丝固定和磁铁吸压。
我想要底下用厚磁铁,然后放个铝板做底板,打很多螺纹孔,以备锁螺丝固定。上面准备放四圈的压板,或长压条。
感谢大家的建议。感谢感谢!!!!!!!

春节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木可以做这个底下的平台吗?做上很多螺丝孔。
加工板放上后,钻出几个对应的孔,上到上面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Z:
请教下小强兄弟,你说的意思是用真空泵抽了真空后然后手动关闭阀门实现真空吸附吗?这样用如果漏气了怎么 ...

新年好!

手动或者电磁阀都可以实现开关,成本不一样而已。

漏气的话建议在四周垫上硅胶圈,淘宝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涕零。。。。
真空吸可能是个标准的选择,但我不了解装配流程,也没有见过,另外,万 ...

可以加我Q  163 379 0309 。

有案例可以发给你

网友:
压周边中间用螺丝拉住,这样相当于将板材分割成了几个小部分,区域小了相对变形量就会减少,我们之前就是这么干的,效果不错。

网友:
额。。。这个我有点异想天开的认为,是否可从原材料入手。
找个压机对材料整体压,类似整形,使其平面度达到要求。。
然后,按普通的装夹方式,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
“小妹”求助就是有关注,后续我也试试

网友:
找个你那做机械加工的技术好点的人,给你弄个轴承那样的能滚动的东西配上弹簧可调节压紧力度的,搞成万向能那样,固定在机器架子上刀附近,刀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压紧,全套成本最多300块钱搞定。

网友(2014-02-24):
引用 网友A:
做个活动压板在上面就行了

做一部分,移动一个距离。

这个建议好!

楼主是女中豪杰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Y:
我对雕刻机不是太了解。单从解决中间凸起的问题而言,不知LZ有没有想过 磁铁吸附。 工作台如果可以产生通过 ...

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网友(点评):
人家是铝板啊

网友:
示意图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做个真空吸吧,话说不做加工半年了

网友:
最好能描述一下工件形状

网友:
做个会干铝件的师傅,不知道 你 加工中具体情况,不好说。 刀具,卡具,工艺,材料 多方面考虑

网友AF: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这么做,那么这样的花, 你觉得能误差控制在多少?

0.1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我之前做的都是0.05以内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0.1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我之前做的都是0.05以内的

吧你铝的材料型号,CAD图纸,切削参数(转速进给),刀具种类,大小规格,现场加工给照几张图片,没有这些参数都是瞎胡扯。还有毛坯板厚度。
此活 关键是毛坯板料的大小,别太大,再就是厚度,可丁可卯不行,这种活 ,真空吸也好,压板也好,顶着干,沾着干 ,一个前提,毛坯上下面 一定要铣好,平面的要达到0.1左右,公差+0.1-0.1,板着铣好怎么干,都省力,在就是刀具的选择,尽量用小刀,平刀带 0.5的圆角,通体白钢,或者硬质合金都行,还有就是切削量,不可太大,容易造成切削变形,领导来了,妈的,总之,多面分析,水必须跟上,282340359上QQ我具体告诉你,没活 我呆着好闹心,帮解答问题也能复习一下以前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吧你铝的材料型号,CAD图纸,切削参数(转速进给),刀具种类,大小规格,现场加工给照几张图片,没有这些 ...

呵呵!~~富士康你是知道的吧,我不信你的技术比富士康200个工程师还厉害!!!!呵呵!~~~随便一个产品都可以把你给难住!~~

网友(点评):
别的不敢说,在下做过航天方面的试验件,就是全国各地实验很多次,我的过首件,就2百,2000来跟我干一样的他也说不上话!工程师没看几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泡泡你这样的傻妞,有俩下!实际搞加工工程师也白搭,

网友(点评):
将理论一套一套,实际一点没有,勾心斗角一来一来,正经事没有他,记住肉食者鄙,真正实践还得一线2线

网友(点评):
不应该跟你费这么多话,我上个帖子都是说实际问题,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我很NB的 ,不过你猜对,诚然我在现在单位,和我们这行,我很骄傲,我干叫板,我有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老子愿意

网友(点评):
对不起 ,我才看到 ,我在你帖子后面点的回复,你不必误解.点评不能删除 ,说声对不去吧,说话粗辱了,SORRY!

网友(点评):
对你你们富士康出来的一些人,我有过接触,我针对你们的管理,做过评论,后来董事长开会讨论了,把你们富士康的人都开了。评论在我的主题里。你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呵呵 航天算什么呢!~~导弹的主翼和副翼你见过么,那是你能碰的吗?俺可是知道它的治具还是我设计的,加工的话那更加不用说了;要想装胖子也要有力气把脸打肿才行啊!~~

网友:
为什么见到女士大家回复积极性这么高了,哈哈。不好意思,我是来学技术的................第一次发言

网友:
用钢板做个治具,背部用简易螺丝钉拧紧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只要不破坏上下两磁铁间的磁场,都可以用的

网友(2014-07-17):
板的变形是因为加工产生的应力,还有热变形。那么解决的办法,第一加工过程中冷却。第二,压板做得能压住中间几点和周边几点。如果有条件,在加工前进行除应力处理,效果会更好。

网友:
502粘,注意涂均匀

网友(2014-08-22):
量大可用真空吸。真空吸盘多个电磁阀控制。

网友:
2#和6#想法是对的,6#加工模板复杂费用高不值得提倡!2#正解,我认为!

网友:
有一种带开关的强磁用它就行,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把中間用力壓住,在夹住四邊,四邊夾住的力要相同,一點一點的夾緊.不能一次夾到位,如同鎖螺絲一樣.

网友:
更馊的主意:直接上冲床弄可以吗,冲压成形再切边,一次性就可以下来而且速度会非常快!1 Y, M- l3 q+ \8 K
反正铝板也不厚,铝也有延伸性!想上去应该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