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营机柜,机床外壳,如下设备配置怎么样啊

楼主(2014-01-23):
主营机柜,机床外壳,应该不是很厚吧。

求教各位大侠:

1、激光切割机一台:武汉法莱利或团结?光纤,CO2?多少W合适,有知道价格的吗
2、数控折弯机二台:大侠们推荐下性价比合适的
3、数控剪板机一台:QC12Y-6*2500型,价格8万元?有推荐的吗

4、开式固定台深颈压力机一台:扬二锻J21S25A型,价格5万?
5、开式可倾压力机:没想好
6、叉车一台:合力AI-5T内燃平衡重型,价格12万元。
7、焊接设备:各型二保焊机2台、螺柱焊机1台、氩弧焊机1台、交流焊机1台、精密点焊机1台、普通点焊机2台 共8万元,差不多吧??
8、其他如型材切割机、钻床、手电钻、角磨机等1万元差不远了应该
9、工装、模具、刀模等3万元。

各位大侠觉得配置如何,发现这玩意跟买车一样- 0 -

网友:
做机柜和机床外壳,一般不会超过3个厚,薄板肯定选光纤激光切割机,光纤在薄板方面有着二氧化碳不可比拟的优势,光纤激光切割机光电费一项干几年你就能把一台激光切割机省回来了。
具体的规格和价格,看你的资金了,如果有钱,肯定是上2000W以上的光纤了,高端大气上档次,向供货商显示加工实力那是杠杠的。不过这个起码也要200万以上。如果小批量生产,光纤500W也够用了,不配交换工作台一般规格的不超过90万。
数控折弯机有两种,一种是真数控,一种其实只是数字显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数控,当然价格也就稍微要便宜一些,这个主要结合你的加工工艺和精度要求来选。
貌似楼主还应该配一台数控转塔冲床啊,做钣金加工,转塔冲的用途也很大呢。

网友(点评):
碰到专家啦

网友(点评):
哈哈,离专家还很远,只不过对其中的一些设备稍微了解的多一点。

网友:
楼主,模具费3w,貌似有点低啊!一楼大侠建议很不错,最好配备一台转塔冲。

楼主:
数控转塔冲床吗?这个貌似也不便宜啊,有啥推荐的牌子不?
做百叶之类的吗?

网友:
2楼说的很全面了,干钣金数控转塔冲的需求比激光切割要急切,激光切割80%以上的工作转塔冲也可以做,但激光切割机至多能替代60%转塔冲工作,如果基金紧张,建议上一个100万以内的转塔冲和500瓦光纤激光或者先上一台好的转塔冲,激光以后再上。不建议先上200多万的激光。折弯机最起码是电液伺服的,3200*100国产的普遍25万左右,这个不要节省,一个钣金厂效率和质量中心设备,虽然它钱数真的不多。普通的压力机冲床有没有都行看需求,数控剪板机这个可以节省,有砖塔冲和激光的剪板机就没啥用。设备里少压铆机,一万多一个,不能少。

网友:
需要什么样的设备主要看你预计产值什么样,产品批量什么样。就我的经验,年产值千万内,500瓦光纤激光加七八十万的转塔冲解决方案最合适,总的下来160万左右,经济实用。如果产值千万以上,能2000万,产品比较单一,那就上大型激光,大型激光速度虽然快了,但对其他方面要求也高。产品总类特多的,数量甚至是个数级的,我建议就小型设备多数量。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侠了,今天问了下上海团结的光纤,最低1000W,都是160W以上,贵的死,上 不起

楼主:
另外有没有品质比较好的设备推荐,小弟拜谢

楼主:
还有激光哪个牌子牢靠点,团结打电话去,人家好屌哦

网友(点评):
非广告,我推荐一个我已经使用了1年的,武汉梅曼,500瓦或600瓦,我用着很不错,虽然有点小毛病,但对于80来万的价格算可以得。

网友:
激光切割机,三十万差不多能买一台最普通的,品牌就不推荐了,基本行情,业内人都知道,做机器外壳如果用不锈钢多一点,那你就上激光,如果是冷板,还是上数冲吧,毕竟数冲还能多接点其他方面的活,激光消耗太大,

网友(点评):
30来万yag激光切割机千万别买,用起来烦死了,我买了一天,一年后就换光纤了,现在一年都没开过机了,用着有砸机器的冲动,现在正想办法看能不能改光纤。

楼主:
固体激光跟光纤激光差很多?实际使用中固体激光问题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体激光跟光纤激光差很多?实际使用中固体激光问题很多?

以我的使用经验来说,yag固体激光切割机已经没有购买价值,现在激光加工费大幅下降,用固体就是纯赔钱。固体每小时成本70元,光纤每小时成本18元,500光纤的效率是600瓦固体的4到5倍,综合来说固体的切割成本是光纤的15倍以上。维护上,固体要经常更换灯、全反、半反、聚焦镜片,要经常调光,基本一星期要花至少半天以上维护它。系统方面由于价钱原因,一般都是最低档那种集成的,没有切割工艺数据库,靠人来记忆,使用起来问题很多。固体的除了价钱便宜外,无任何优点,谁买谁后悔。光纤维护工作少很多,只需要擦拭聚焦镜片就好,稳定性好。购买激光切割机一定注意系统,现在中低功率的光纤很多厂家仅仅是在原有yag激光切割机换了个光纤激光器,这种我不推荐购买。光纤就要购买齿轮齿条双驱,系统要真正数控系统的比如PA8000的。

楼主:
谢谢dzbin大侠
说的很详细,谢谢您的经验之谈

楼主:
现在光纤有龙门结构跟悬臂结构的,请问两种有什么大区别吗?选哪种好些

另外飞行光路有必要吗?多这个功能是不是贵很多啊

还有您说的梅曼激光的小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光纤有龙门结构跟悬臂结构的,请问两种有什么大区别吗?选哪种好些

另外飞行光路有必要吗?多这个功 ...

悬臂结构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有一面空余,上料下料比较方便,但想做高速度比龙门困难。飞行光路只存在于yag或二氧化碳这类硬光路激光设备里,光纤不存在什么飞行光路,激光在光纤内传导,任意弯曲。梅曼的小问题就是产品还在改进中,激光头的随动系统有点小问题,不知道现在改进没有。500瓦光纤,在七八十万这一档,我当时买的时候几乎走了全国所有厂家,个人觉得梅曼做的最好,龙门双驱,PA8000系统,空程速度60米/分,我买的时候国内没几家这么做,多数都是在原来yag的机器上换个光纤激光器,当然他们自己的激光器和ipg比还是感觉差点,只是感觉,我也没用过ipg的激光器,我的还在考验中,一年激光器没出什么问题,也没觉得功率有衰减,具体效果还要看以后怎么样。

楼主:
多谢大侠,感激不尽,我去了解下梅曼的产品

网友(2014-03-03):
武汉做光纤的厂家挺多的,天琪  华俄 楚天等。数冲的有条件上伺服冲效率比液压的高很多。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使用经验来说,yag固体激光切割机已经没有购买价值,现在激光加工费大幅下降,用固体就是纯赔钱。固 ...

大侠高见!受教了!

网友:
看了各位高人的建议
收益不少,我也学习了

网友(2016-08-30):
藏龙卧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