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工艺能很好的加工这个罩子

楼主(2014-01-23):
请教大家这个罩子加工的工艺,怎么能做好。

网友:
折弯+焊接?

网友:
钣金折弯,量少就手工,量多就模具来着吧

楼主:
压条那个有台阶,不好做吧。外观还要保证。

网友:
这活难度挺大,看看那个左压条还凸出个1mm的台阶。难道要先落厚度4mm的料,然后上机床铣掉1mm。或者先折弯3mm部分成型,然后把1mm台阶焊接上去。画图纸的人要不是跟楼主有仇,要不就是根本就没接触过生产工艺,纯粹的拍脑袋想当然。

楼主:
没有好的工艺加工吗

网友(点评):
楼主要不去和设计的人沟通下。实在不行就落料上加工中心铣吧。钣金我没见过这么玩的。看看坛子里还有大神能支支招不,

网友:
这东西量大吗?

楼主:
不大,单件的。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装夹问题,我提议用矿物铸件做装夹,矿物铸件是冷浇铸,可以根据零件的形状浇铸出必要的铸件,然后再装夹,那个时候压条和矿物铸件的接触是面接触

网友:
凸台先铣一刀,然后再拿去折弯吧

楼主:
有凸台,折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