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4-01-23):
如图 电机,目前已知东方马达2IK6GN-CW2E+2GN25K 6W 电机轴的容许负载转动惯量J=0.062E-04 Kg*㎡ 减速机减速比i=25 能够算出减速机输出轴容许负载转动惯量Jg=J*i2=0.062E-04*252=39.42E-04Kg*㎡

结构 MISUMI螺旋齿轮尼龙的 31组1:1传动 外径25  短轴30根单根质量m=0.27KG 长轴2根单根m0.24KG 算上产品及其他负载差不多。

M总=0.27*30+0.24*2+产品+其他=15kg

目前调试中感觉有点小但又没数据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请教:

       1.这种传动结构的转动惯量该怎么计算?

补充内容 (2014-1-23 13:47):
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太清楚 就是这种联动机构的启动扭矩 该如何叠加计算?用扭矩扳手可以测得出来,但通过怎样的计算公式来得出与扭矩扳手测出的扭矩相差不是太大的数据呢?

补充内容 (2014-1-23 14:54):
电机扭矩=0.89N·M 深沟球轴承摩擦系数为0.001 短轴两端2个 长轴一边4个 就是空载时需要的启动扭矩 启动后就不需要中途频繁停止

网友:
转动惯量应该要匹配一个角加速度换算成扭矩才有意义吧,最后按传动比折算到电机上,选择电机的扭矩。

网友:
转动惯量应该要匹配一个角加速度换算成扭矩。

网友:
顶一下,说得有道理。

网友:
复杂的转动惯量很难算准的,一般都是实验测出来的

网友A:
这个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网友(点评):
顶一个,顺便下下来学习

网友:
你用力矩扳手测的是摩擦力矩,不是加速力矩。转动惯量离开加速度这个参数谈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等于加速力矩。

网友B:
你上面说的J=0.062E-04 Kg*㎡,应该是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吧。不是允许的转动惯量。
另外一个,0.062*25*25也不等于39.42啊

你这个机构是需要有定位功能吗?还是只是传送产品用的,从来不用停止?如果只是传送产品用的,我想计算转动惯量就没有多大必要。只需要扭矩大于摩擦力矩,电机是肯定能够启动的,只是在于时间的长短。摩擦力矩接近电机驱动扭矩的时候,启动就很慢,反之很快。

而转动惯量的影响,如果机构的转动惯量相比电机的转动惯量太大,结果就是机构没办法随时停止和启动,动态性不好。

以上,个人见解。

网友:
这资料很有用,收藏了,谢谢

网友:
这台产品好像是玻璃输送辊道

网友(2014-04-23):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说的J=0.062E-04 Kg*㎡,应该是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吧。不是允许的转动惯量。
另外一个,0.062*25*25 ...

精辟

网友(2019-05-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这个非常实用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感谢分享

网友(2022-11-02):
有点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