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怎样画

楼主(2014-01-23):
请教这个怎样画

楼主:
就是斜面构造用什么方法可以画出

网友:
能具体说一下斜面的参数吗?如果知道角度的话,两个拉伸切除就能做出来

网友:
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很简单吧,有很多方法,可以先做一个平面。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图呢

网友:
有点不知所云...

楼主:
类似于房屋屋顶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