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钢材研磨,磨出来的零件粗造度极不稳定!

楼主(2014-01-23):
热处理后钢材研磨粗糙度问题:现客户有一个零件要粗糙度要控制在Rz2-Rz5之间.我司的砂轮磨出来的零件粗糙能做到很光.在Rz2.0左右.修一下砂轮磨粗一点.可是越做越光.想磨粗一点都不成。我司用的是碳化硅砂轮120#,也试过用100#的,但磨出来的零件粗造度极不稳定。做十多个零件就要修一次砂轮。

请教一下:

有没有人试过做这种粗糙在一定范围内的要求,且过程能力要达到PPK1.67的经验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做一个修一次的飘过。。。

网友:
有了公差,就是一件不容易的技术活了

网友(点评):
恕我见识短浅 至今未见过没有公差的机械图纸...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有,哈哈,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机械图纸。

网友(点评):
是一个汽车零件来的..平衡轴,,与之配合的套子也有这样的要求,粗糙度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2014-06-19):
改用金刚石砂轮试一下。加工效果好,但是价格较高。粗糙度不稳定,如果设备工艺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砂轮的组织不均匀所致。

网友:
刚修过的砂轮,因为本身比较表面比较粗,随着磨削的进行,砂轮修整后的粗糙度逐渐变回原貌,自然会亮,而金刚石砂轮效率高,修整次数少,自然而然的粗糙度就会稳定。

网友:
如果选用金刚石砂轮,要记得更换粒度,相同粗糙度情况下,要比碳化硅砂轮细两个粒度号,可选用150#的。当然,如果不选用金刚石砂轮,就要调整碳化硅碳化硅砂轮得粒度,加粗粒度号,只是它不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