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如何出铸件图

楼主(2014-01-23):
在SW中如何利用已画好的零件图,出铸件图。

网友:
你是说模型已经有了,出工程图?还是。。。。。。

网友(点评):
模型已经有了,在模型上加加工余量和脱模斜度,形成新的模型后再转化为铸件的工程图

网友(点评):
这个得根据规范和经验来了,和你用哪个软件没什么关系。

网友:
直接投出工程图,该剖就剖。注意铸造圆角,选择视图时注意切边不可见。

网友(点评):
如何直接投出,加工余量如何加才能做到多快好省

网友:
SD好像没有铸件模型吧,只能出零件图

网友(点评):
没有原则区别吧?

网友:
你这个方向我觉得是错的,你把工程图给铸件厂,铸件厂会考虑这些的,你考虑的可能还不符合人家铸件工艺呢

网友(点评):
对于扩充机型的同类零件,我们给铸件图。有些关键部位还给模型检验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