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转动轴所受的径向力!

楼主(2014-01-23):
已知:一圆盘绕着轴转动,转速n=2600r/min!圆盘质量是20kg
求主轴所受的径向力?是只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已,还是有承受离心力!
期待各位高手的解答!!

网友A:
离心力是效果力,没有承受离心力这一说法。
按图示情况,电机轴只是承受圆盘自重带来的径向力

网友(点评):
没有考虑重心偏心

网友:
可以做动平衡吧!

网友:
小汽车换胎要做动平衡,  圆盘的转动中心不可能是理论上的中心,径向力的大小和圆盘的加工装配精度,材质的均匀性有关

楼主:
有做过同类型设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离心力是效果力,没有承受离心力这一说法。
按图示情况,电机轴只是承受圆盘自重带来的径向力

你忘记了动平衡,陀螺仪的原理。在运动过程中它的径向力绝对小于自身的重力,我比较愚钝,我不会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忘记了动平衡,陀螺仪的原理。在运动过程中它的径向力绝对小于自身的重力,我比较愚钝,我不会算{:2_37 ...

还真没考虑,没做过相关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