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烟锅炒菜真的没有油烟吗?

楼主(2014-01-23):
炒菜的油烟对人是没有好处的,看到超市和京东都有卖无烟锅的。我很好奇,这油烟到底跑哪里去了?哪位舍友们解释清楚。

如果真的有这种锅,不说绝对没有油烟,如果能够减少百分之五十以上,我觉得也是值得买的。

楼主:
昨天下单,上午送到,优惠价¥379 ,今天中午已经试过了,效果很好。

网友:
无烟锅是不是不用油?

要是用油的话,个人感觉不可能,颠下炒勺冒得烟更大。

网友:
没弄明白原理等大侠解答

网友:
有看到过超市做无烟锅演示的,确实没有放油煎鸡蛋的,而煎出来的鸡蛋还很靓。煎的过程中也没看到有烟,实际使用如何就不知道了,

网友A:
那是个把戏,烟是一样的,只是分散了,

1,通过‘均温效应’,降低了局部温度,

2,通过‘油膜效应’隔离了油-锅,

3,通过‘导出效应’,‘油槽效应’,实现分散导出,

科学有时候是把戏,在发达国家就看这些东西是‘变戏法’,只有我们才迷信,提高民族科学素养很重要,当然,不能坏人家生意,我熟人就有做这个代理的,不能到人家专卖店去说这个,哈哈,

看到‘方-崔’骂战了,就是这些,

网友(点评):
方舟子让我想到了社区的人。东扯西拉。乱扯一片。转基因先让洋鬼子吃个50年。再来出口吧。

网友(点评):
呆侠我可是方的粉丝,别用社区里的人跟人家比。多读读方写的东西!

网友(点评):
方迷?呵呵,还没长大呀,呵呵

网友(点评):
我也是方粉。他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很在理。

网友:
油烟锅的原理就是用各种方法使锅内的温度不超过油烟生成的温度。

所以,。。。不能一直加热喔! 超过锅子覆膜的温度就会有烟,甚至烧坏锅子。   ^_^

网友(点评):
火不能太大?

网友(点评):
是的,区长要是或大了,俺等会员都有得受的 ^_^ 油烟一般是在250°之上出现,通常炒菜、爆炒是不会到这样温度,先决条件是锅子不能出现局部高温。

网友(点评):
明白,看来有用,已下单。

网友(点评):
我在用——煎鱼绝对不糊,就是煎不到理想的焦黄——油温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把戏,烟是一样的,只是分散了,

1,通过‘均温效应’,降低了局部温度,

方崔大战,你支持谁?

网友(点评):
谁说的有道理,就支持谁,瞎说,或者谁是道听途说的,就不支持,现在看,方比崔有说服力,否则崔怎么会破口大骂,一般破口大骂的,都是没有啥说的才如此了,

网友(点评):
一句经典台词:你一动怒就输了。

网友(点评):
大侠解读下转基因,科普下,俺也不太相信方,还是相信你,哈

网友B:
百度来的,认为说的在理。

无烟锅的原理

采用特殊的含有磁化分子的航天超硬特种陶瓷合金一次精铸成型技术,整合传导、对流、辐射原理,导热系数高达导热系数达到175
,是铁的4倍,传热快,受热均匀,无局部高温,在烹饪加热时,锅内温差不会高于40℃,无须加大火候,并且只保持在食油裂解和挥发的临界温度240℃内,因此不会产生令人们担忧的油烟,从根本上杜绝了油烟的产生,同时也避免了抽油烟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辐射超标问题。另外,锅体内表面采用电脑数控精雕微螺纹不粘工艺,具有“微气垫热缓导”作用,使锅体达到永久物理性不粘,不出现煎焦、糊底现象,不产生致癌物,并且寿命是普通锅的5-10倍。
原理

无油烟锅的原理就是用各种方法使锅内的温度不超过油烟生成的温度。当食用油放入无烟锅后,油会随锅均匀升温,食用油冒油烟的
温度约为240℃,而正常炒菜只需要160℃至180℃就足够了,爆炒的温度约在200℃左右,所以用无烟锅正常炒菜、爆炒是不会产生油
烟的。当锅内放入食物后,锅内的温度会迅速降低,继续加热锅体比
普通锅升温快,锅不仅从根源上扫除了油烟,而且爆炒比普通锅更快,所烹饪的菜肴不焦不糊,原滋原味,营养价值更高,口味更好。
无烟锅的神奇之处就是无烟,广告中说油的温度超过250度后就会出现油烟,无烟锅能够控制油的温度不超过250度。
看看是很神奇的。很高科技的。其实原理是很简单。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物理从固态变为液态,或从液态变为气态都要吸收大量的热。在无烟锅的锅体中掺有大量的熔点在240度左右的物质。在锅的加热过程中,当锅的温度没有达到240之前和普通锅是一个样的,当锅的温度达到240度时,锅内掺入的物质开始熔化,由于物质熔化时吸收大量的热,因此锅的温度一直保持在240度左右,当锅内掺入的物质都熔化后,锅的温度会继续升高,一样会出现油烟!
根据无烟锅的原理和实际使用后得出无烟锅的缺点如下。

(1)难上手,不习惯,对急性子和经常做菜的人前期是个折磨,要适应一段时间。
(2)整个炒菜过程不能离人,它是用中间的储温体来控制温度的,一旦储温饱和,它就会暂时失效,所以要在它储温
层工作的那段时间要把火关小,在菜烧至八成熟时关火,让锅体内的余热放出,直到把菜烧熟。
(3)烧水慢,慢于上青天,为扬长避短,烧汤最好用热水。
(4)比较炒菜很难有爆炒的效果,菜在锅里闷闷的,很没激情。炒得菜颜色难看,味道差,没营养。

(5)如果你要买的话建议你买个锅内是平面的,别用带纹路的,很容易藏油,所以用一段时间就会有烟。
(6).无烟锅太厚,导致加热时间长,经对比,我用普通锅烧同样10升水要3分钟,而无烟锅要5分钟
(7)无烟锅限制了温升,所以炒菜的味道没炒的味,象直接用水煮的一样,用无烟锅的原理我们也可以简单仿造一个无烟锅,当然这个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先在一个锅内放一些水,然后在这口锅内放上一个小一号的锅,两锅之间通过水来传热,
这样里面的锅的温度最高也就是100度(准确的说法是应该等于当时大气压下水的沸点,这个沸点有可能小于100度),
这时内锅的水是不会沸腾的,这就如没有油烟 一样。这时放油到内锅炒菜,肯定不会出油烟的。大家做这个实验时
要注意两铁锅间的水爆沸时可能会飞溅出来烫伤人。当然,如果在两锅之间注入低熔点的金属,如铅锡等,从原理来说就更像无烟锅了。

关于无烟锅广告中所说的另外的功能,如不粘,省燃气。我认为是:
很多无烟锅的不粘的原因是用了不粘涂层,如以前的不粘涂层是特富龙,自从出了可能会至癌的说法后,现在的不粘涂层应该改进了,另外温度不超过240度,粘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了,所以有些无烟是没有不粘涂层的。省燃气的说法应该是不对的,无烟锅的锅体厚,加上熔化的物质所吸收的热量,在炒完菜后才能完全放出热,这些热量都白白浪费了。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这个锅不适合长年老煮妇使用,主要是不习惯。
也不适合那些喜欢吃旺火爆炒菜肴的人,虽然这些菜肴含至癌物质多,但也有很多人喜欢。
  另外提一点,虽说从原理来说这个无烟锅很简单,但是从用的合金材料,和加入的无烟物质,
还有如何加入等都是大量的科学研究才得出的,科技含量也是很高的,加上现在是热销的新产品,5~6百元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把戏,烟是一样的,只是分散了,

1,通过‘均温效应’,降低了局部温度,

那么,油烟进入人的呼吸道是否变少了(鼻子不大嗅得到)?对厨房的污染,比如挂在烟机或墙壁上的油是否减少了?

这个结果最重要。假如它怎么分散后油烟被空气刮跑了,那就很好啊^ _ ^

网友(点评):
关键看蒸发量,蒸发量一样的时候,烟就是一样多的,所谓无烟锅,他用电磁炉,平底锅给你演示,你回家用一般平底锅,温度开低了,降低蒸发量,随便什么锅都可以,但中式尖底炒菜锅不行,无烟锅也就没有这个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来的,认为说的在理。

哦,减低温度,那还是有些道理。

网友:
s说白了还是忽悠噻……
也不敢公布原理,,不然立马被仿造致死

网友:
家里买过几个不同的锅,对比就是无烟锅比较厚重,传热均匀,不容易产生局部高温。

缺点也就是相比一般锅比较重,我买的那个单手握着有点吃力,老婆和妈妈都不是很喜欢用,还有比较废燃气,热锅速度要慢些。

网友:
有涂层的还是不用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把戏,烟是一样的,只是分散了,

1,通过‘均温效应’,降低了局部温度,

大侠解读下转基因,科普下,俺也不太相信方,还是相信你,哈

网友(点评):
转基因,要看转的是哪里了?比如有些转基因,是对抗昆虫的,因为昆虫的基因与人相差太多,那些基因是无法嵌入哺乳动物基因的,对人就是安全的,而假如嵌入的是猩猩基因,说不定对人有有危害,相信科学是好的

网友(点评):
举个简单例子,假如把蝈蝈基因嵌入蟋蟀也许可以,但假如把蟋蟀基因嵌入人,我就不信,另外,吃基因是另外一个概念,人吃猪,就是把猪的基因吃掉了,但人没有成为猪,一点都没有变成猪的可能,民众,一个要有科学

网友(点评):
插一句,如果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内的有益菌之类的有损伤的话,对人自身也是有伤害的

网友:
电视上报道过象锅王之类的,后来都不讲了,都是小把戏。只能是不粘的。无烟是相对的,因为温度没达到。

网友:
’无油烟炒锅的广告‘好像在中国的主流电视上消失了,很贵的‘锅’。。。。。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油烟进入人的呼吸道是否变少了(鼻子不大嗅得到)?对厨房的污染,比如挂在烟机或墙壁上的油是否减 ...

油烟的危害应该没有雾霾严重吧

网友:
这种锅底部大多采用三层结构,比如常见的,第一层用不锈钢做一个普通锅,然后再在底部焊一块厚一点的铝板(这个是关键),再在铝板的外层焊一层不锈钢板,包覆成一个整体。

普通的锅之所以容易出现油烟,是因为锅底的火焰的温度不一样,火焰的外焰接触的区域温度高,火焰未接触的区域温度低。局部温度高的,超过了油脂降解的温度,油脂分解析出碳,就出现了油烟。

三层结构的好处在于,中间的铝板导热系数远高于普通不锈钢,它能很快将火焰传递过来的热量分散在整个面上,让热量均匀传递到锅的内侧,使得锅内侧的温度均匀,不容易出现局部高温现象,油脂不易降解碳化。中间板的作用,相当于“缓冲”。

网友(点评):
用了几天效果确实很好。

网友(2014-05-15):
这是个简单的热力学原理。
油烟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油温超烟点(当然,即使没有超过烟点,油仍然存在产生致癌变质物)。
如何做到呢?无非几条路:
1、均温:不使温度集中。采用高导热系数的材料,比如夹铜(工艺是否可行,未论证,铜不应直接接触食物)、增加厚度——比较常见的方法。
2、蒸发:如锅内开排气槽。因为水蒸发带走的潜热是显热的540倍。如果没有排气槽,煎鱼必焦。这也是常见方法。
其他所谓高科技,纯属扯蛋。
3、为了食品安全,建议改进炒菜习惯:如,热锅先放菜(利用锅存储的热,热快速加热食物),接着放油(不至于让油产生致癌物)。微煎加红烧,代替煎透的做法。等。

网友(2015-01-12):
还没哟用过

网友:
不可能一点没有,只是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