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讨论设计怎么避免低级错误。

楼主(2014-01-23):
      一个同事,算错了尺寸链,东西做好了装不上。这个地方要扩一下,那个地方要锉一下。本来配上去很漂亮的东西,搞得像山寨货。老板好生的火气,摔门,一顿劈头大骂。连我这个刚来上班不久,还没具体做出来一个东西的人,脊梁骨感到一阵阵寒凉。心中不禁产生对以前公司领导对自己的错误的宽容由衷的感激,还有对自己要求不严格的深深追悔莫及。任何时候,感情归感情。
在说说非标结构设计,时间紧,任务紧迫。设计画图都是一人,怎样才能避免低级错误。
不要说什么核对,审核,流程等之类,这些我也想啊,但是小公司,都很忙,没人给做这个。就自己而言 该怎么做?

网友A:
我的做法是校图时发现的错误,自己用本子记下来,有空就翻。有错误就记,不管是技术性错误,还是马虎性错误。记下错误后注上自己的分析和改正办法。收集多了,错误就少了。

网友(点评):
不错。我都是靠脑子记的。一段时间就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校图时发现的错误,自己用本子记下来,有空就翻。有错误就记,不管是技术性错误,还是马虎性错误 ...

1、保持好习惯,画图务必1:1。最常见的是本来100整的,量他的图,硬是只有99.8。累积后,哈哈。
2、认真绘制装配图。这样有无干涉、不到位,一目了然。多绘制几个剖面,务必把结构表达清楚。
3、做到以上2点,错误会少很多。但是,很多时候都没有时间绘制装配图的,就是在方案的基础上修改哈即算装配图。尺寸链的计算要付在旁边,这样保证尺寸链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4、我一直都没有画装配图的(没有时间),这样有个麻烦——绘制零件图,如齿轮、链轮、同步带轮等的时候,发现整体有问题,就改过来。所有的图纸都改了,包括这些轮的,但是这些轮的参数栏忘记改了。比如按图纸标示的齿顶圆、分度圆和齿根圆的直径来看,它一定是25齿的,参数栏的21齿还没有改过来,加工的那些就按21齿来加工。哎!重此招几次了!
5、靠自己吧,别人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审核!尤其是做非标的。我们的图纸一向都是画好后,领导刷刷的签字后马上发。

网友C:
我们单位要求高,一般采取这两种方式
如果简单的部件就直接计算,这没啥好说的了。
如果复杂一些的部件,先用硬铝加工出来关键尺寸,然后装配 一次过后没问题 再上昂贵的钛合金或者钨铜合金。
后者是最直观的。用铝材一来便宜,二来回头也可以当工装坐胎什么的原材料。

如果觉得硬铝很贵的话,用木头往往也有奇效。很便宜加工迅速 不费刀。
如果全部靠笔头 说不好听的出错是时间问题,是人就会犯错,这是避免不了的。往往最简单的方式最可靠
当然这样做很工匠,不如全部计算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简单直观而已。
像我们新产品这样做, 装备好了还要拍照留档什么的。

网友(点评):
问个八卦问题,头像是你对象吗?你说的方法是大型国企采用的,耗钱。。。

网友(点评):
不做模型 可以用PROE的虚拟装配啊。 我们有规定必须落实到实物,材料又非常贵而且少 所以万无一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要求高,一般采取这两种方式
如果简单的部件就直接计算,这没啥好说的了。
如果复杂一些的部件, ...

还先做模型啊!太厉害了。

网友:
1:1画图,然后拷贝单件图作为块,组装装配图,或者绘制立体图。这个再急都没办法,忙中出错也都找你设计者算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先做模型啊!太厉害了。

模型简单啊,也直观。有什么错误根本跑不了。很多东西一复杂图纸是不容易看出错来的。

或者用PRO/E的装配 出错了也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看效果图,三维直观,看干涉,二维图直观。有时三维干涉检查是没有问题的,但生产装配却出现干涉。因为机加件总是有偏差,特别是机加返工把留的余量用完了后,就没招了。关键还是设计尺寸链要对。

网友(点评):
第一感觉就是亚码头太瘦了,

网友(点评):
O(∩_∩)O谢谢夸奖, 这可能还是跟你给的尺寸和工人的水平有关,做好工装是可以把偏差给控制住的,像我们的产品经常要求的是4-5个零件装在一起 要配合的在5道之内。

网友:
老工程师最易犯的错误,改数不改图纸,当时是快了,过后尽给别人添堵。

网友(点评):
前辈一语切中要害,这的确是很多人的通病。

网友:
没有高招。第一:画图严格按1:1画,第二,重要外购件,标准件做成模块,方便插入,第三,可以不按装配图那样画,而是把各零件的不同视图做成块,一个一个按装配关系叠在一起。这个一定要保留,零件有任何更改,即时替换到装配图中,第四,加工图下发后,立即核对清单和图纸,尽早发现问题,至少要在老板发现问题之前搞定。第五,和生产搞好关系,对设计造成的问题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关键的是提高设计水平,设计时思路要清晰。不要明明有干涉,却看不出来。对加工一定要了解,有时画的和加工出来的是两回事,如果事先能判断这一结果,并作出处理方案,也能减少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保持好习惯,画图务必1:1。最常见的是本来100整的,量他的图,硬是只有99.8。累积后,哈哈。
2、认 ...

讲的很好,出过类似错的我深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保持好习惯,画图务必1:1。最常见的是本来100整的,量他的图,硬是只有99.8。累积后,哈哈。
2、认 ...

说的对!其实严格要求自己,养成一个好习惯才是王道啊!!

网友:
这就是画图经验与技术经验积累的过程,都会犯错,避免不了,只有画图时间长了,才不会出现错误。但是还有几点可以分享一下:
1、最好你用立体图绘制零部件、装配体3D图,再转化成2D图进行标尺寸;现在不是有proE、solidworks软件吗,都可以充分利用一下。
2、画出的工程图,打印出来,自己核对尺寸,尽量避免犯无法修改的大错误。
3、可利用供应商帮你检查图纸。
4、另外要求老板做样机,说明做样机的用处。

网友D:
没有立竿见影的高招。经验要靠日常积累。
本人现在的做法是:所有零件按1:1画3D图,然后装配,转换成二D图,二D图里包括总装图和零件图。
注意点:
1.建模时须确定基准(设计基准和装配基准).组装时按基准装配。
2.重要配合一定要建剖面。
3.更改须在三D图内进行,更改完毕才能出工程图。
体会:
1.先三D后转二D比直接画二D往往省时间(尤其在有较为复杂的剖视图时)。
2.不易犯低级错误。
3.设计过程轻松愉快。
提醒:
工程图中的配合公差和形位公差得你自己搞定噢

网友:
多去现场,出错了立刻改掉就没问题了,做的时候细心一点,别着急,有时间加工的时候跟一下,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及时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立竿见影的高招。经验要靠日常积累。
本人现在的做法是:所有零件按1:1画3D图,然后装配,转换成二D图 ...

画装配图都没有时间,哪还画什么3D啊。哈哈。

网友:
15号楼主,你试了就会知道啦!根本不需要化时间去一竖一横画装配图和零件工程图。

网友:
我们做非标设备只用solidworks~

网友:
可以分为几类:
1、单个零件的结构或漏标尺寸问题,可以将你出的二维图纸,拿出时间来自己编制加工工艺,可以很清晰的识别出来,那些尺寸不对后漏标注。因为没有尺寸就不可能加工出来零件,结构设计不合理问题也可以通过编制工艺时,可以结构如何加工,达到设计要求。
2、对于零件装配的干涉问题,非标设备最好的办法就是虚拟装配,保证三维模型的正确性,可以利用三维软件的干涉检查和运动分析,有限元等工具来实现。
3、最主要的是自己要仔细。多问多看,养成良好的习惯,三维模型或图纸完成后,找人给你审核一下,可以避免一些低级错误的出现。

网友:
尽量细心点呗!一个人搞有时候就是这样没办法,有时候还转牛角尖,进去了就出不来!

网友:
通道中人啊 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小公司都这样 图纸没人校队 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