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一物理题,全当游戏

楼主(2014-01-23):
一种巨型娱乐器械可以使人体验超重和失重。一个可乘十多个人的环形座舱套装在竖直柱子上,由升降机送上几十米的高处,然后让座舱自由落下,落到一定位置时,制动系统启动,到地面时刚好停下。已知座舱开始下落时的高度为76M,当落到离地面28M的位置时开始制动,座舱均匀减速。若座舱中某人用手托着重50N的铅球,当座舱落到离地面50M的位置时,手的感觉如何?当座舱落到离地面15M的位置时,手要用多大的力才能托住铅球?

网友A:
50米的手感,你懂的。15米时为950/7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米的手感,你懂的。15米时为950/7牛。

感谢大侠回帖,15米时的计算结果应该不对,它不应超过铅球的重量50N.

网友(点评):
想想加速度的方向,肯定超过50N。

网友(点评):
肯定超过

网友A:
不超过50牛?那不可能软着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50牛?那不可能软着陆啊!

主要用到牛顿第二定律和牛顿第三定律,我计算的结果是37.5N

网友B:
物理不好,纯粹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50牛?那不可能软着陆啊!

我不知道你的计算过程是什么样的,我来说一下我的计算过程:
1、距地76M到28M,都是自由落体运动,铅球对手没有压力。
2、从28M开始,做匀减速运动。铅球开始对手有压力。
3、15M时的压力大小就是此时手托住铅球的力。手与铅球相对静止,由牛三定律得:F-G=ma,m=G/g,主要求a就好了,做自由落体运动到28M时得瞬时速度就是做匀减速运动得初速度,然后知道位移和末速度0,就可以求的a得关系式,代入求得结果37.5N.
PS:有兴趣得可以自己计算下。另外我猜测自28M匀减速运动开始,铅球对手的压力是从0不断增加的到地面静止时正好为50N,以上仅为猜测,没有计算验证。

网友(点评):
为啥我算完是超重90呢?你看看我的算式哪里出错了。6年没接触过了

网友(点评):
先把正方向定好,F-G=ma,a就是正的了,所以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不好,纯粹来学习的~

呵呵,我也就最近翻了遍物理书看到的,感觉挺有意思的,我高中分科都不是学物理的,物理考的太差老师不要,现在工作了发现物理真的很重要,打算慢慢补起来。

网友C:
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D:
第一问不用计算吧?在下落到50M高度的时候 铅球和人还是同步自由落体 速率是一致的 这样应该铅球和人是相对静止的 人可以不伸手 球也不会飘走。
第二问28M开始减速,说明到15M时是超重状态,需要计算出28米阶段的加速度A
前76米是自由落体 也就是说到了第76米的时候可以列公式 MGH=1/2MV2, 这样V≈40m/s 这是球的极限速度。这样可以用末速度=加速度*时间 得到40m/s=at    28米可以得到 28m=1/2at2 ,28m=1/2 *40m/s *t  t=1.4秒
也就是说1.4秒时间可以让40M/s的速度 在15米距离内 降到0  加速度a=28.57m/s2
球本身是50N 也就是说M=5KG  球运动状态的改变全是手给的,所以手上受力应当跟球改变的A挂钩   因为a=F/m 所以F=ma=5kg*28.57=142.85N     人手能感觉到的差不多就是这个142.85+50=192.85。
算出的结果几乎是3个G

G按10m/s2取值。我感觉还有更简单的方法,要是6年前可能好很多,已经不接触高中物理很多年了。全部是基本公式推倒

后来仔细看了看题发现有问题,如果76米是总高度的话 数据就要变一变公式可以不变。
最后答案就变成80+50=130N左右的数值。

LZ自行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问不用计算吧?在下落到50M高度的时候 铅球和人还是同步自由落体 速率是一致的 这样应该铅球和人是相对 ...

我看不出你那里出错了,我这里也没有标准答案,那个结果是我自己算的。我的水平很一般的,高中物理也就最近翻了一本。补充一下我的思路:我没有引入时间,根据现有条件用(v末)^2-(V初)^2=(at^2)/2可以得出a.

2、你说到15M时是超重状态,我觉得有问题,因为28M之前的是失重的(不是静止状态),所以是不是超重是以后面的计算结果来看的。

网友(点评):
28M以后是匀减速运动 一定是超重状态。这个不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简单了

你可以算算看,给出一个自己计算的结果,现在来看已经由三个不同的结果了

网友E:
降落到28米处前,为自由下落(匀加速度g)行程48米,速度达到V。
V^2-0 =2g*48
然后匀减速到零,行程28米,加速度为a。
0-V^2 =2a*28

∴ a=-12/7 g 负值表示与重力方向相反。

离地48米前,手中球失重,无感。
离地28米起,手中球超重,手感19/7倍球重,即950/7牛。

答案相同的握手。。。呵

网友(点评):
135N 咱俩答案差不多我是130

网友:
手上收力从28米开始是不变的 因为是云减速所以外力不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落到28米处前,为自由下落(匀加速度g)行程48米,速度达到V。
V^2-0 =2g*48
然后匀减速到零,行程28米 ...

大侠,我们的思路是一致的,最后结果的不同是由于a的负号代入与否的问题,我是代入负号了的,因为两个方向相反的力相加是要加上负号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代入负号,求解释。我有重新计算了一下,结果是-250/7.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不出你那里出错了,我这里也没有标准答案,那个结果是我自己算的。我的水平很一般的,高中物理也就最 ...

匀减速运动下的物体不意味着必然的超重,超重是物体受到的力大于自身的重量才是超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落到28米处前,为自由下落(匀加速度g)行程48米,速度达到V。
V^2-0 =2g*48
然后匀减速到零,行程28米 ...

是我搞错了,负号不应该代入的,不代入就和大侠的答案一致了,感谢指正

网友F:
楼主的物理看来真得补补啊,正方向都没搞清,还有超重的概念也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物理看来真得补补啊,正方向都没搞清,还有超重的概念也没弄明白。

得补,高中物理书都凑齐了,慢慢看吧

网友G:
表示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示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以后若用的到,是要慢慢补起来的,如果工作上没有要求那也无所谓的

网友:
自由落体的距离76-28=48米
∵s=1/2*g*t^2
    g=9.8m/s^2
∴48=0.5*9.8*t^2
∴t=3.1s
∵v=g*t
∴v=9.8*3.1=30.4m/s
即在28米高度处的速度为30.4m/s
 假设是从地面向上升到28米的高度,速度为30.4 m/s。
∵s=1/2*a*t^2
    v=at
∴28=0.5*at ^2
    30.4=at
 ∴ t=1.8s
     a=16.9m/s^2
 ∵ F=ma
 ∴ F= 50*17.9/9.8=91.3N
所以15米处手受力为91.3+50=141.3N
50米处为自由落体,手受力为0N。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什么叫做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