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的请问是什么螺钉?十字盘头。。圆柱头。。。?

楼主(2014-01-23):
专家请给答案吧,在下谢谢了!

楼主:
照片4张,其实是2个螺丝,请帮忙查看是什么螺丝,盘头。。圆柱头。。。????在下查过机械手册,但没有对上的!

网友:
十字孔大圆头小螺丝

网友(点评):
请问你确认吗?

网友(点评):
因为十字槽是没有大圆头这一说法的?

网友(点评):
请参看misumi 样本,你在测量一下

网友(点评):
最后一张是大圆头,上面有张横放的是圆头

网友:
我帮你查了大概有这些是看起来和你那个一样的,但不知道具体是哪种,你可以查查看:GB/T 818-2000 H  GB/T 818-2000 Z   GB 823-88 H
SO 7045:1994 H     ISO 7045:1994 Z    共5种,你可以百度一下这些型号,图片看起来和这个差不多,你看看具体尺寸

网友(点评):
幸亏有你,我查到了!原来是盘头和大扁头螺钉,啊哈哈哈哈 。。。。。

网友:
这就是十字盘头螺钉!

网友(2014-02-22):
这已明摆着是十安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