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东西的材质

楼主(2014-01-23):
     此为LNG加气枪密封圈,求里面的弹簧的材质,能找到加工厂家最好,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和车床车出来的连续铁屑太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车床车出来的连续铁屑太像了。

呵呵

网友:
弹簧钢就可以吧

网友: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啊~看这东西,要是谁家车床车下来的废屑可以直接利用就牛了!

网友:
中间的弹簧的作用是什么啊,需要撑开后回弹吗?

网友:
这个应该也算一种弹簧吧,找弹簧厂看看,说不定有的。

网友:
摆明了就是不锈钢切屑,楼主是来钓鱼的?

网友:
分明是铁屑嘛

网友:
都LNG了,还是弄清楚弄啊,漏了不是要爆炸。

网友:
去阿里巴巴查了下,有大连、上海和东莞几个厂家,弹簧材料厂家说明是不锈钢的。
弹簧蓄能密封圈(泛塞封)是由聚合材料密封壳和耐腐蚀的不锈钢金属弹簧组成。密封圈安装在沟槽内,弹簧受压,形成向外的张力,促使密封唇紧贴密封沟槽,由于弹簧永久给密封唇提供弹力,能弥补密封壳磨损和配合零件的偏心,由此形成从真空到低压范围内的密封。另外系统压力会辅助弹簧蓄能,压力越大,密封唇与沟槽贴合的越充分,由此形成高压密封。

密封壳是由PTFE、填充PTFE、PEEK、填充PEEK、PVDF、PPS或其它高性能的聚合材料经机械加工制成,材料决定了弹簧蓄能密封圈适用于从-268℃到+427℃温度范围内,密封几乎所有的液体、化学制品和气体。并且可以无限贮存,不存在老化问题。

金属弹簧有多种形式可供选择,有O型弹簧,V型弹簧,U型弹簧,满足不同运动形式的密封要求。在有些场合可由不同材质的O形圈替代金属弹簧做为弹性体使用。

网友:
;铬镍钛不锈钢 经车加工,当走刀量 吃刀深度 转数达到一定配比就出这样的削,这根体就不是弹簧,是LZ找一油封有意放入的,LZ真有创意。废物利用(想法不错,能否实用)

网友:
这玩意怎么看着这么像铁屑啊
楼主可以试试加工出来的铁屑能否用得上

网友:
看不太清楚,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