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自动装配

楼主(2014-01-23):
在一个塑料件上安装O-ring,线径3.5,中径33.5,安装位置距离塑料件断面15mm,  直观来看,装配过程中需要将O-ring撑开,然后再放入塑料件的槽中,  所以关键是如何将O型圈的内圈均匀撑开,并且还要在到位后将其脱手,  从而放入槽内。

O型圈装配示意图

O型圈装配示意图

网友A:
圆周上均布几点,将O型圈撑开,可以是三角形、菱形。撑开后送至一定位面,与O型槽对应,将O型圈压出,松开压具。O型圈回弹,装入O型槽

网友(点评):
直观是应该这样,就是机构不好做,包括加工,要用到钣金吧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下德国sommer公司一款特殊的夹爪,专用于o型圈安装的。

网友(点评):
待确认中,借鉴国外经验是一个途径

网友(点评):
有官网吗

网友:
你可以将o型圈放到一个薄壁桶形件的外表面内,然后将零件套入其中,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最早就是这样,只是薄壁桶没法固定,因为oring要穿过它,要单独用一个夹爪气缸;所以又想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周上均布几点,将O型圈撑开,可以是三角形、菱形。撑开后送至一定位面,与O型槽对应,将O型圈压出,松 ...

想学习下,请问松开O型圈后怎么退回来?

网友:
哪位大侠有视图演示啊

网友:
一切如图所示。

网友:
如图所示、
利用O型圈自身弹力撑大取料,压装,结构不需要太复杂。
送料排序可用振动盘(适用范围有限制)或盘式旋转+输送带上料。

网友(点评):
适用于有内孔的弹性件的加持 很实用

网友(点评):
装的感觉还不很方便啊

网友(点评):
关键是O型圈套不进去

网友(点评):
塑料件里。如果不能进入的话,从上弹簧销向下压入时,O型圈收缩还是套不上去。

网友:
说实话,O圈装配,最好是用锥形头特制工具作一个过渡,以防止安装过程中对O圈的损害。

网友(点评):
对头,一般再涂点专用润滑脂

网友:
8楼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