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纸摩擦轮

楼主(2014-01-23):
大家好!谁知道分纸摩擦轮的原理结构和一些参数?例如胶轮的硬度等。。

网友A:
是分纸器上的摩擦轮还是分子摩擦轮,或是分子摩擦论。

网友B:
40度左右,本人以前做过类似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分纸器上的摩擦轮还是分子摩擦轮,或是分子摩擦论。

分纸器的摩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度左右,本人以前做过类似的设备

是不是任何纸都可以分?

网友:
没关注过轮子的硬度问题,以前类似设备就是材料栏里开个“橡胶辊”,就到橡胶厂外协了。回来总装时调试。这次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话跟我联系下,我也用到这个。QQ290628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