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转位刀片紧固螺钉压紧面的角度怎么选择?

楼主(2014-01-23):
      近日,一刀盘上的刀片频繁破碎,经观察发现好像和紧固螺钉的压紧面角度 (图中红圈内部分)变化有关。
            请教:可转位刀片用的紧固螺钉的标准号是多少?不同角度压紧面的优缺点?怎么选择其角度?

网友:
这个是和刀片本身有关,刀片型号本身就有一个字母是指刀片的压紧方式和口上的角度

网友(点评):
希望大侠有时间,关注下我的帖子,谢谢。请教:非标刀片,沉孔母线为圆弧形,匹配的紧固螺钉角度怎么设计(计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354

网友:
不是什么螺钉的问题吧,应该是配套刀片问题……

网友:
这个是螺钉的角度和刀片沉孔角度不匹配造成的。你得确认刀盘原装的刀片型号金和目前使用的刀片及螺钉型号才能判断是哪边出错。
PS:ISO标准刀片型号中第四个字母代表刀片沉孔形式及角度。这个是跟刀片锁紧螺钉角度匹配的。

网友:
喜欢看“把刀用好”老师的贴子,发现了就顶。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社区需要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