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和不锈钢居然可以电焊,哪位做过,焊接后强度如何?

楼主(2014-01-23):
原本以为铝和不锈钢是不可以电焊的,今天在网上看到可以用爆炸焊或摩擦焊等焊接,请问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事情么?焊接后强度怎样,谢谢啦~

网友A:
不怕开裂???我只知道铜和铝是可以的,有专门的铜铝过渡焊料

网友B:
爆炸焊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开裂???我只知道铜和铝是可以的,有专门的铜铝过渡焊料

我也是担心强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炸焊接可以
需要的焊接面积比较小,旁边还有易碎件,可以吗?会不会影响外观呢?

网友B:
找 鬼魅道长

网友C:
不锈钢可以用专用的不锈钢气保焊丝焊接,

网友D:
不锈钢的摩擦焊我也只是听说。铝合金的焊接应该不少见吧,不过铝合金我们一般用在轻载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 鬼魅道长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可以用专用的不锈钢气保焊丝焊接,

我想把铝和不锈钢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的摩擦焊我也只是听说。铝合金的焊接应该不少见吧,不过铝合金我们一般用在轻载的场合。

我想把铝和不锈钢焊在一起。。。

网友E:
铝和不锈钢还好,铝和紫铜的焊接山人也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和不锈钢还好,铝和紫铜的焊接山人也做过。

道长大牛啊!请问一下我想在140*70*0.6的铝板上焊接一块10*5*0.4的不锈钢片,有难度吗?对外观有影响吗?多谢道长指教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道长大牛啊!请问一下我想在140*70*0.6的铝板上焊接一块10*5*0.4的不锈钢片,有难度吗?对外观有影响吗? ...

主要还是看形式,是怎么焊?叠加?拼焊?熔化焊无论如何都会有凸起,虽然很轻微,或者凹陷。外观上是一定会看出来的。

难度的话,取决于你要焊接一整个面还是线条。电子束焊接有个很形象的外号,叫做工业缝纫机,如果把一块布缝到另一块布上,叠加的话,只能是焊接许多线。做拼焊十分简单,但要焊接整个面,爆炸焊或者真空扩散焊效果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看形式,是怎么焊?叠加?拼焊?熔化焊无论如何都会有凸起,虽然很轻微,或者凹陷。外观上是一 ...

焊接条或面可能要具体做强度分析,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条就可以满足的;
其实外观要求也不是看不出来,有凸起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块铝板比较精细,上面还有别的细节,所以希望焊接过程不会影响到旁边,或者至少影响范围很小,请问道长这样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焊接条或面可能要具体做强度分析,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条就可以满足的;
其实外观要求也不是看不出来,有凸 ...

兄弟方便发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方便发照片吗?

这个是开警告信的行为啊,道长多多理解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讨论, 学习了

网友(2014-06-27):
应该再配置一个瑞士optrel的焊接面罩,做好焊接防护

网友:
各位大神什么是爆炸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