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效钻孔办法,大批量

楼主(2014-01-24):
工件是70的45#圆钢,长60左右,需先钻一个深47左右,直径42左右(43也没问题,精加工的余量够就行)的孔,不是通孔,要求孔底比较平,中心最好有凹进去直径8左右深5左右。现在的钻孔方式是6140普车尾座改装液压装置进给,用42的麻花钻,钻头横刃磨尖,两条主刃基本成180度,转速现在用250转,打一只孔用时1分钟,不算装夹工件时间,转速高了、进给快了都容易烧钻头。

现在的问题是:

1。钻头太费,成本高;
2.效率不高,一台车床一天只能打300多只,满足不了后续加工所需量。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办法在现有设备基础上改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行大批量加工?

网友:
已经比较快了。。。。。。。。

网友:
我的观点,量大的话,毛坯可以考虑用精锻件。

网友:
只有传说中的U钻才能救得了施主了 阿门!

找亮剑解决

@亮剑

网友:
毛坯可以考虑用精锻件。

网友:
硬质合金内冷浅孔钻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点评):
你有42直径的硬质合金内冷钻?

网友:
不要过度提高效率,不行的话可以在上台设备

网友:
用浅孔钻是个可行的方案,但是有几点:
1.因为刀片式的浅孔钻切削阻力比现在的钻头高出不少,确定尾座能承受得了?
2.浅孔钻做不到孔底平的。
3.实在要用的话,冷却水泵要加大,因为刀片式的钻头冷却不充分的话刀片基本就玩完了。

网友:
一天300件应该很快了吧,让我这干绝对干不出来。。。。还不满足就去精锻吧
U钻就算了,普车上用尾座和刀架都抗不住,铁屑乱飞,容易伤到人,机床刚性不好的话刀片不知道啥时候就蹦了,一蹦了还在进给的话立马刀就烧了,直接报废。。。一把40+的U钻就算国产的800吧,刀片一次上4片,小1000就没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搞台车床 一天就600件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现在第二台车床已到位,开年就安装液压装置。问题是一天600件还是不够,最终的目标是1200件/天,才能满足需求。难道搞4台车床?车床倒是有,上数控车后淘汰下来的,问题是没地儿摆。各位老大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是来料,不是自己进料,所以精锻基本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