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最近用了一批NSK轴承,出现了间歇性异响,加注润滑脂后异响消失

楼主(2014-01-24):
厂里最近用了一批NSK轴承,1800rpm转转速,在试机时主轴NU轴承出现了间歇性异响,加注润滑脂后,异响消失,但约半小时后,又重现;如此反复,但设备的振动、温升均在正常范围内,头大。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NU轴承不是能轴向移动的?以前安装是发现漏了个垫圈,轴承串动时滚动体没有都与滚道接触,造成异响。

网友B:
径向间隙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轴承不是能轴向移动的?以前安装是发现漏了个垫圈,轴承串动时滚动体没有都与滚道接触,造成异响。

NU内外圈是可以分开的,一般作为活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径向间隙大了?

用的是普通组游隙;内外圈都是采用SKF推荐的小过盈配合。

网友C:
机械运转有异声那是常有的事,有时会有几个地方无规律的出现,那是最让人伤脑筋的。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确定是轴承在响,如果不确定,可以用排除法,其他部件先不装,然后一个一个装上再试,直到确定,其实有经验的光听就够了,比如确定是轴承的问题,那异声就两种,间隙松是几几的声,紧是嘎啦嘎啦的声。

网友(点评):
还有像你这种1800转的转速,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要转时间长了,轴承发热膨涨也就声音出来了,你加油冷却没声了,问题也会出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运转有异声那是常有的事,有时会有几个地方无规律的出现,那是最让人伤脑筋的。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确 ...

是直接往一个轴承座里面加油的,所以可能排除其他地方产生异响的可能。现在怀疑可能是轴向窜动。

网友(点评):
不要是轴的端面碰到轴承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往一个轴承座里面加油的,所以可能排除其他地方产生异响的可能。现在怀疑可能是轴向窜动。

轴的端面是接触不到轴承座的,现在怀疑是压紧端盖和轴承之间有间隙,没压实。

网友:
肯定是间隙不对,加工的质量有问题。,钢球是标准件,沟道尺寸有问题,有可能是整批是这样的也有可能就只有偶尔几个

网友:
这种轴承对孔的角度误差很敏感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细说?

网友D:
圆柱滚子轴承NU系列内圈和滚动体、保持架及外圈是可分离的,这种轴承只能承受径向力,不能承受轴向力,一般情况下都是作为浮动端轴承使用,即可以进行轴向位移。根据楼主所描述,机器运转只有噪音,轴承没有震动和温升,添加润滑后噪音消失,这个说明轴承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噪音出现的原因很多,如:润滑不良,轴承游隙过大,轴的对中度不好等等。当然如果轴承本身存在问题的话,可以跟换轴承或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柱滚子轴承NU系列内圈和滚动体、保持架及外圈是可分离的,这种轴承只能承受径向力,不能承受轴向力,一般 ...

谢谢您的指点,根据品丰程前辈的指点,应该是轴承的窜动引起的,并非是轴承的质量问题。

网友E(2014-03-01):
NSK的圆柱滚子轴承有好几种,有直孔的也有锥孔的,锥孔的需要调整涨紧量来调整径向间隙,过小发热,过大噪音,同理直孔的轴承与轴的配合也很重要。SKF的只有锥孔的圆柱滚子轴承,必须有调整环节。可以把轴拆下来感觉一下,以装配后在轴垂直状态下轴承外圈不掉下来为宜,过紧过松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NSK的圆柱滚子轴承有好几种,有直孔的也有锥孔的,锥孔的需要调整涨紧量来调整径向间隙,过小发热,过大噪音 ...

嗯,谢谢指点!

网友(2014-10-22):
卖油的要多学习轴承的知识了

网友F(2015-01-01):
一批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个别的异响可考虑有杂物或装配时弄坏了,整批响那就是轴承有问题,间隙过大,配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批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个别的异响可考虑有杂物或装配时弄坏了,整批响那就是轴承有问题,间隙过大,配合 ...

谢谢指点!后来确定了,应该跟装配及轴承选用游隙不当有关,后来换小一号游隙、注意装配时各件的同轴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