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O型圈摩擦力,请教

楼主(2014-01-24):
计算O型圈摩擦力的问题,我看了很久了(有两三年),没有进展
最初一本球阀设计手册上讲到了,计算办法
F=πd1(0.33+0.97*d0*μ0*P)
计算数值很大
这次又在别的论坛上,看到别人发的老外的资料,如下。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帖子又沉水底了,请教大家了,谢谢啊
给您拜年了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明天看下特瑞宝的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明天看下特瑞宝的样本

谢谢,特瑞堡的样本上也没有资料的

网友A:
F=πd1(0.33+0.97*d0*μ0*P)
个人推测,这是个实验得出的公式,那么每个数据的单位是什么,我是这样想的,括号内是0.33,那么后面的值应该是一个数量级的,另外,u0应该属于滚动摩擦,不会超过0.01,你那个球阀手册还在不,有的话把单位加上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πd1(0.33+0.97*d0*μ0*P)
个人推测,这是个实验得出的公式,那么每个数据的单位是什么,我是这样想的, ...

给个链接,去看看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22/2238003.html
《球阀的设计和选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给的资料,是不是关于O型圈摩擦力计算的那节,
F=πd1(0.33+0.97*d0*μ0*P)

d1        40
u        0.15
p(MPA)        30
d0        3.53
F(N)        1976.7

这个公式是用来计算密封力的。

不清楚你所说的O型圈是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摩擦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给的资料,是不是关于O型圈摩擦力计算的那节,
F=πd1(0.33+0.97*d0*μ0*P)

呵呵,年前没看到
我做旋转密封,摩擦力太大,需要扭簧复位,扭簧也很大

网友: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看了一些关于O型圈用作旋转密封的帖子,的确有这种现象,摩擦大,电机转不动。
有的文章是通过计算压缩率或是间隙来判断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没有计算摩擦力,另外就是做实验得出O型圈的摩擦力矩。

网友(2018-07-13):
链接怎么链不上?

网友: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4-10):
没怎么看懂这个公式,怎么用的呢,每一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2019-07-13):
顶出高手来!!!!

网友:
是哪本书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