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尺寸和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两者有何区别

楼主(2014-01-24):
最近在琢磨这个问题,也在看教科书,但是感觉还是不甚明白。哪位大侠能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解释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网友A:
最大实体尺寸:比如一根轴处处处于公差上限值(材料最多),此时与轴的形状公差没有关系,比如你的轴的直线度没关系
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你可以理解为一根轴实际处于最大实体时的实际效果状态,这时候是要考虑形状公差的,比如一根轴的最大实体尺寸是50,而中心线的直线度是0.5,那么其实他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是相当于50.5,及如果要装入一个理想的圆中的话,圆的直径起码要50.5,
这是我的理解  网上资料很多 多下一点资料才看得明白,一本教科书都是只有一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实体尺寸:比如一根轴处处处于公差上限值(材料最多),此时与轴的形状公差没有关系,比如你的轴的直线 ...

多谢回复,对于轴来说,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就是允许这根轴通过的最小孔尺寸?对于孔来说,为能通过的轴的最大尺寸?有点渐渐地明晰了,谢谢解惑。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对轴来说最大实体实效尺寸,是最大实体尺寸加形状公差,对孔来说是减去形状公差

网友(2015-08-13):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对于轴来说,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就是允许这根轴通过的最小孔尺寸?对于孔来说,为能通过的轴的最 ...

你可以认为
最大实体尺寸仅仅是针对零件的尺寸而言的,其大小是名义尺寸和尺寸公差之间的关系,不涉及到形位公差;
对于轴而言,最大实体尺寸=最大极限尺寸=名义值+公差值;

因为不涉及到形位公差,所以你的轴可能是个弯的。

最大实体实效尺寸,是指尺寸在最大实体尺寸的情况下,形位公差达到最大值。也就是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和形位公差扯上了关系。
假如形位公差是针对轴的直线度的,那么此时你的轴虽然可以弯,但是在规定的直线度公差内。

最大实体实效尺寸=最大极限尺寸+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实体尺寸:比如一根轴处处处于公差上限值(材料最多),此时与轴的形状公差没有关系,比如你的轴的直线 ...

这个理解相当的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