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排平行等分孔--在线等

楼主(2014-01-24):
sh双排平行等分孔,客户要求5.5的孔过5个的螺丝,公差大约等多少可以,一两千件在普通台钻上怎么加工最合适,20份。先谢了

楼主:
这次一千多件,估计以后还有,普通台钻怎么快。

楼主:
外径195,簿壁

网友A:
直接做个工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个工装就可以了

怎么弄好用

网友:
搞个卧式分度头,然后把内撑爪子做成满撑的。。本人新手。。

网友:
用外套工装加工最好

网友B:
做工装,考虑你的零件没什么公差,可以做个小工装,两边台阶卡住,中间圆弧面相同,工装厚度30MM左右(钻头好定位),工装面上打四个孔与零件相同,其中两个可做销孔定位,说的够清楚了吧,没比这简单快速的了。(工装要淬火)

网友:
外套工装  5.5的孔  手枪钻就可以了

网友C:
看我发的帖子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

网友(点评):
前辈好,能发个CAD源文件给我吗?我的邮箱cx0610110230@163.com

网友(点评):
您好:可以把源文件(CAD或CAXA)发给我一份吗 邮箱:49016084@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发的帖子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

谢了,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好用

可以加上外套,弄个轮盘的样子,孔为在轮盘的端面上用数控打出20等份的点,整个就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装,考虑你的零件没什么公差,可以做个小工装,两边台阶卡住,中间圆弧面相同,工装厚度30MM左右(钻头 ...

大侠能再讲详细一点,没明自。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