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ORKS出弹簧工程图资料

楼主(2014-01-24):
想问下大家用SOLIDWORKS是如何出弹簧工程图的?或者大家是如何出弹簧工程图的?
百度了下,好像SW出工程图不太方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高招

网友A:
这是sw工程图,修改下尺寸就好了,楼主试试呢

楼主:
谢谢你啊。再请问下你做这个工程图的思路是怎么弄的呢。我SW还不够熟练,一下子没有搞明白你的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w工程图,修改下尺寸就好了,楼主试试呢

最好能提供一份,如何一步一步做用SW出弹簧工程图的文档。

谢谢。我白度没有看到好的文档,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是别人做的,不是我做的。

网友:
看看弹簧工程图是什么

网友B:
一般标准件库里都有标准三维弹簧,直接转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好能提供一份,如何一步一步做用SW出弹簧工程图的文档。

谢谢。我白度没有看到好的文档,

还是谢谢你。你的工程图还是比较符合标准画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标准件库里都有标准三维弹簧,直接转一下就好了!

请问下大侠一般用那个标准库,迈迪的还是自带的?还是其他

网友:
自带的那个就可以,虽然转成的弹簧比较形像,但不是CAD的标准画法,具体要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