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零件的结构设计,求指点!

楼主(2014-01-24):
正在做零件的结构设计,有什么需要好好学习的?比如像结构力学什么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
零件结构设计先看机械设计手册,这是不二选择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声,工程师设计的时候会去查手册或计算一下力矩什么的吗?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吧,新手因为不知道怎么算,所以不去计算力矩,老手因为常接触这个,自己感觉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也不计算

网友(点评):
非标小批量不重要的零件估一下就行,大批量的还是要算一下的,

网友:
先机械制图,在机械制造基础多翻翻,把高数给看明白了,在去复习下材料力学,工程材料,边工作边学会明白很多,基础好进步很快的

网友:
先从机械制图何金属工艺学开始看吧

网友:
把机械设计制造的课程学一遍吧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还有就是机械加工工艺和材料处理工艺

网友(2014-03-02):
我也是刚学习

网友(2020-07-16):
先要对材料有基本了解:
非标自动化零件常用三种材料:金属材料、非金属材和钣金材料。

1)、金属材料:钢材、铝材、铜材和其他合金材料

2)、非金属材料:赛钢、电木、亚克力、优力胶、尼龙

3)、钣金材料:SPCC、不锈钢板、铝(塑)板
其次,对材料的表面处理,铁料的热处理,需要有初步了解;
如果想对结构设计有较快的提升,建议去看看别人设计的机台,多看,还有多去一些机械类会展,这样你会进步很快